孔板可以用海面吸盘上料吗?

楼主(2017-09-08):
长200宽120厚0.2,不锈钢板。
来料是50片一叠。每次单独吸附一片到工作位。
目前用直径5的小橡胶吸盘吸附上料,
由于孔板尺寸精度低,有时候会吸到孔上,导致漏真空,吸不上。
所以考虑使用海绵吸盘。
由于没有使用过海绵洗盘,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海绵吸盘的特点就是吸空的地方不会影响整体真空度

网友:
海绵吸盘:在与被吸物体接触后形成一个临时性的密封空间,通过抽走或者稀薄密封空间里的空气,产生内外压力差而进行工作的一种气动元件

网友:
没用过。应该可以。直接找供应商问。

网友:
海棉类耗气量太大,最好用风琴式之类

网友:
多孔板材抓取是有海绵抓取案例,不过孔距、孔径都得看情况而定,有足够抓取位置的话还好:

200*120的不锈钢小板,建议还是用吸盘,中间孔位定位不准容易漏真空的话,四边保证好就行,必要时真空吸盘配真空膜片阀,空抓吸盘自动关闭(真空发生器流量需要加大)。如钣金上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