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喷枪设计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7-09-08):
用离心泵将水从细小的喷淋中打出来,来清洗物料,我不知道这种加压的喷淋该怎么计算设计

网友A:
清洗喷头有很多种类,找到适合你用的型号(也可以请专卖喷头的厂商推荐),並茯得喷头相应的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耐PH值..由厂商提供),再依此条件往回推算设备即可

网友:
计算我想是要用到空气动力学了吧,具体还是听后面人的见解。

网友:
装个变频器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清洗喷头有很多种类,找到适合你用的型号(也可以请专卖喷头的厂商推荐),並茯得喷头相应的参数(如压力,流 ...

不要想复杂了,就是用了多少个喷头所需达到的操作压力及流量(总和*FS安全係数约1.5~1.8就夠了),不需动用到流体力学及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复杂了,就是用了多少个喷头所需达到的操作压力及流量(总和*FS安全係数约1.5~1.8就夠了),不需动用到 ...

你好,能不能请您举个例子,我学习一下呢,这块我确实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请您举个例子,我学习一下呢,这块我确实不太懂

1.首先定出流程工序,先确定你要喷淋清洗的物件的脏污特性(颗粒附着?/油污附着?...)以决定清洗液种类(化学洗剂?PH值?/清水?&需加温/常温?),是否需化学-->清水多段清洗?输送带速-->定出清洗工段长度+滴水+吹(烘)干?
2.喷头(市购<-推荐  /简易管端压扁?)及喷淋形状(扁扇形/园锥形..?),定出->达到清洗目的所需供给每一喷头的压力及流量,液温等参数(*若用市购喷头可请厂商提供规范,若是自制的管端压扁喷头则最好以简易实验确定)。
3.依喷头角度位置设计管路Layout,耍考虑安装调整及维护的方便,在管路适当点设分段开关阀及流量调节阀,並设计好洗液回流路线及放流或过沪循环..。
4.设备上各个喷头所需压力(取最大值*1.8),流量L/min.的总合(或分段和)*安全系数(1.5~1.8)便可定出泵浦的规格及液槽的70%容量。
5.需注意待洗物是否会是冲洗移位的影响及其他设备设计上的细节。
6.喷头推荐市购专业产品效果及技術咨询服务比较好,(清洗喷头厂商以百度一下/or举例:广州奥工喷雾设备(集团)公司,系统喷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