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冲压折弯板材问题

楼主(2017-09-09):
       RT,目前有客户是做冲压折弯的,板厚为0.28~0.6mm,长约1800mm,宽约900mm,重复定位精度为±0.5mm,现在他们想实现机器人自动上料,请问
       各位大神有谁做过这么薄的冲压折弯,能交流下经验吗?因为板太薄了,很容易变形,每折弯一边时还需要两个人人手去扶着。      板材是201或者304的,有可能吸取第一块板时会把下面的几块板吸上,有什么办法可以分离分张不锈钢板?

网友:
这种要联组机器人才行,或者另加辅助工装。

网友:
可以的,捉取工装要设计好。

网友A:
用磁力分账器,这样能保证每次只吸一块板,至于冲压折弯变形的问题,还需要楼主上一些图片看看这种变形会不会影响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力分账器,这样能保证每次只吸一块板,至于冲压折弯变形的问题,还需要楼主上一些图片看看这种变形会不 ...

201、304的能分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04的能分张吗?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材料,如果用不锈钢的话就用气动分账器,这种分账器平常分铝板用的。

网友:
可以气动分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7-10-10):
不导磁用机械分张器。
不导磁,又想省钱,压中间,吸两边,吸盘不同步实现分张。

至于薄板抓取,推荐PIAB 薄板摩擦吸盘,避免薄板真空抓取变形。

网友:
楼主,可以下个快手APP,前段时间看到过人家拍的机械手抓取冲压件的视频

网友:
用吸盘吸,折弯的时候机器人跟着动,有youku视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