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传动比数求教

楼主(2017-09-09):
同样的传动比数,同样的电机,
一个是电机皮带盘带动轴 1:4的传动比;
一个是电机皮带盘带动轴 1:2再二次传给第二条轴1:2,最终传动比同样也是1:4;
求问:哪种传动电机更吃力? 电机用的是三厢异步电机6节 转速是960, 1.5KW的。

网友A:
"哪种传动电机更吃力?"吃力
我想是两级传动比一级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传动电机更吃力?"吃力?
我想是两级传动比一级吃力。

就是说对电机损耗更大,二级还更吃力?我是想要低转速的,比如说同样的电机转速都是200转,到底是二级传动比转起来吃力点,还是一级传动比吃力点

网友:
多一个传动环节就多一节损耗,按皮带的传动效率来说,相差10%左右。

网友:
还是要计算一下,不然下回碰到还是蒙逼不确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电机转矩:T=9549×P/n ,电机输出轴输出的转速一样,n一样,二级输出的功率p>一级输出的功率p,二级电机输出的扭矩就要大。

网友:
问一下,那电机传动分级设计有什么用处?

网友:
1:4,也要看皮带包角是否足够,不一定一级传动就效率高,一级传动机器转不起来都极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计算公式的,还是查下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