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阀锁不住

楼主(2017-09-09):
1.每个平衡阀和油缸,有600mm软管连接,
2.工作压力21MPa
3.设备重量有15吨,分配给四个液压油缸,液压缸行程2m,
现象:见过有的厂家的同类设备,几天都不会发生油缸的滑动,我的设备,十几个小时就会看到油缸的滑动。采用的同一家的油缸,应该可以排除內泄。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有没有上液压锁

楼主:
上了,阀---平衡阀---油缸

网友B:
如果阀体是正常的话,是否请你再思考,确认下液压油的"粘度","油温"是否适当;再者就是油是否洁淨沒混入可通的过沪网的"雜物",尤其是气泡? 另外请检查油封,管接头等处有无外漏?

楼主:
更正一下,不是平衡阀,是双向液压锁,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上液压锁

更正一下,不是平衡阀,是双向液压锁锁不住了。估计是锁的制造质量有问题,同批次的,多数可以锁住,个别的锁不住

网友C:
液压锁锁不住有没有可能锁的前端有背压,锁关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锁锁不住有没有可能锁的前端有背压,锁关不上

用气压试验了一下,有的能封住,有的封不住,哎,中国制造堪忧。
有人说摸胶可以封住

网友:
前端的换向阀选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Y机理,就是中位P,A,B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不是平衡阀,是双向液压锁锁不住了。估计是锁的制造质量有问题,同批次的,多数可以锁住,个别 ...

锁不住肯定是有泄漏:
1.可能是锁的质量问题;
2.可能是油缸密封不牢。

网友:
这就对了呀,是要锁不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阀体是正常的话,是否请你再思考,确认下液压油的"粘度","油温"是否适当;再者就是油是否洁淨沒混入可 ...

为何用气压测?气与油特性天差地远!未必是液压锁(逆止阀)的问题,若不是上述条件的问题;一般液压锁(逆止阀)会洩漏除了阀座口有杂物or磨损,要不然有些阀体内附过压保护(压力洩放阀)<--看看其设定是否稍低?(就如照片上的一字调整螺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阀。

跟阀没有关系。有可推荐厂家的锁吗,又便宜质量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用气压测?气与油特性天差地远!未必是液压锁(逆止阀)的问题,若不是上述条件的问题;一般液压锁(逆止 ...

有推荐的厂家吗?便宜质量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气压试验了一下,有的能封住,有的封不住,哎,中国制造堪忧。
有人说摸胶可以封住

一等价钱一等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Y机理,就是中位P,A,B通的那种

还有按你说的这种机能的话油缸应该只能在极限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按你说的这种机能的话油缸应该只能在极限位置,

不啊,可在任意位置锁紧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啊,可在任意位置锁紧啊。

收回我这句话,中位P,A,B相通只能在极限位置锁紧,中位T,A,B相通的在任意位置锁紧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一下:
1.液压油品质不行,清洁度不够。
2.液压锁质量不行,阀座易损伤,从照片上看不出锁的品牌。你用的谁家的?3.阀芯最好能水平位置安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阀没有关系。有可推荐厂家的锁吗,又便宜质量又好

液压锁是比较常见的了。工程机械上大量使用,如支腿。可以打听这些厂或者服务配件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一下:
1.液压油品质不行,清洁度不够。
2.液压锁质量不行, ...

球形密封的那种,小厂出品的那种,密封面精度不行,果断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锁是比较常见的了。工程机械上大量使用,如支腿。可以打听这些厂或者服务配件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气压试验了一下,有的能封住,有的封不住,哎,中国制造堪忧。
有人说摸胶可以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