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塑料模具,需要选几轴机床

楼主(2017-09-09):
一般加工塑料模具,需要选几轴的机床,谢谢

网友:
当然是3轴的了

网友:
一般选3轴,多轴没必要,模具都要考虑产品脱模,产品复杂就需要模具设计来分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新接触这方面不太了解,万一以后做的产品复杂,所有的可以拆分开么,3轴也能加工吗,会不会有加工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