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漏滴液的机构或者阀体

楼主(2017-09-09):
各位大神好:
       小弟做了一台设备,锂电行业的注液机,因为注液量要求精准,当注完液后,针嘴哪里残留的电解液有时会
滴下来一滴造成注液量有偏差,有没有哪种阀会让针嘴里面产生一点负压,使得真嘴里的残留电解液不会垂滴呢?

网友A:
你可以在滴完夜后 用个滴漏板 隔开滴漏嘴和工作台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滴完夜后 用个滴漏板 隔开滴漏嘴和工作台的工件

做了这个机构,但是感觉看起来不好看,最好在针嘴前端有个快插的什么阀最妙,您说是不是呢?

网友:
弄个像下水管道双U型的管路试试

网友:
那找专门做阀的订做吧!!!举个例子 20管径的管子 下面装个球 通过球来止漏 这个做阀的 你一说 他就知道了

网友:
防滴阀? 去网上找找,应该有,点胶阀也有防滴功能。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以步进电机驱动的蠕动泵,出口短点直接向下出液,泵停转后又有自封性,很精准的价钱又便宜!

网友C:
可以在末端增加一个负压装置把它吸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以步进电机驱动的蠕动泵,出口短点直接向下出液,泵停转后又有自封性,很精准的价钱又便宜!

多少钱一个,有没有失效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末端增加一个负压装置把它吸回来

既然用了以步进电机驱动的蠕动泵,就不用再添加负压装置,其原理就如同我们用手指堵住吸管上端使内部液体便止住不会滴落(所以泵的出口段尽量短些的原因也在于蠕动泵停后靠大气压便能使残留液止于管未段之内,这段可以多长就取決于液体的比重);一组4~5百元含设定脈冲步数(设定充填量)的控制器可以使设备简单可靠又精准何乐而不为? (我非商家,需要自已上淘宝)

楼主:
在网上搜到一种隔膜阀,功能是不是有防滴的作用呢?

网友:
7L的东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