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厚的柜门能折起如图所示的13边么

楼主(2017-09-09):
在厚度15不变的情况下能折起13的边么?或者13边不变,厚度15的边长度得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折弯的话控制在0.30-0.50比较正常,图中这个折弯能做出来

网友(点评):
0.30-0.50谁跟谁的比值

网友(点评):
跟折刀的厚度有关系吧

网友:
可以的吧,我觉得,是什么材料?一般的铁板都可以的,如果是特殊的易脆或者强度很高的材料,那就有点悬了

网友:
是可以折的,刀尖上面的都有让空的

网友:
一般可以,问题不大,主要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