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相贯连接有哪些工艺方式?

楼主(2017-09-09):
求问老师傅,需要保证两钢管的垂直度和定位精度,除了焊接以外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焊接不好保证垂直度和定位精度,两根钢管是什么用途的,对强度什么的要求才会选择其他连接方式

网友:
如果钢管的壁太薄,也只要焊接了,或者你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线切割加工一个定位夹具把它们固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