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自攻丝时,底孔怎么确定?

楼主(2017-09-09):
使用自攻丝时,底孔怎么确定?
如 ST1.5 ST1.9 ST2.2  ST1.5  ST2.6  ST2.9  ST3.3  ST3.5  ST3.9  ST4.2...这些个规格

网友A:
工艺手册上都有的,可以去查,不明白ST1.5这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打孔时,三维软件会提示你的

网友B:
看材料,看手册,全都有

网友C:
这个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明确的说明,如果想做好设计,还需要养成查阅和学习的好习惯

网友D:
条件还是要全面一点好
比如说,锁木头上的尖头自攻螺丝,也算一种吧,这个是不需要底孔的
锁在塑料上和铝合金上,底孔也不一样

拿材料来试,先打个孔,能锁上,够劲不滑易拧,就ok啦

网友E:
ST系列是自攻螺钉的代号,也就是说没有底孔,在非金属场合使用较多(当然,金属材料我没用过ST的,不绝对)。金属类就要考虑底孔和丝锥规格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手册上都有的,可以去查,不明白ST1.5这些是什么意思

请问具体什么工艺手册呢,机械设计手册上是没有的

ST是指Self-tapping Screw  后面的数字是公称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材料,看手册,全都有

请问具体哪个手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明确的说明,如果想做好设计,还需要养成查阅和学习的好习惯

意思手册不告诉你,要自己去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系列是自攻螺钉的代号,也就是说没有底孔,在非金属场合使用较多(当然,金属材料我没用过ST的,不绝对) ...

自攻的是有底孔的自攻自钻的那种不需要底孔哦
这种自攻丝的硬度都不低于45HRC,很硬的,搞个金属薄板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还是要全面一点好
比如说,锁木头上的尖头自攻螺丝,也算一种吧,这个是不需要底孔的
锁在塑料上 ...

手册上说还真的要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还真的要试。。。

那就先试,不难
我没有看过手册,只是用过自攻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攻的是有底孔的自攻自钻的那种不需要底孔哦
这种自攻丝的硬度都不低于45HRC,很硬的,搞个金属薄板没 ...

如果打底孔了,有普通螺钉就可以使用何必选择自攻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