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09):
请教各位大神:
      公司有一台立式加工中心X轴导轨磨损严重(因油路堵住),打表1米行程约有1毫米误差,请外面维修人员过来维修,他们好像铲了工作台,但是装上
工作台后还是有几十丝误差,现在他们打算直接用这台加工中心用盘铣刀铣一刀,我个人觉得不合理,也没见过这样的维修方法,各位大神的意见如何?

网友A:
虽然铣工作台平面后勉强能用,但是不赞成这样做
建议重新校正导轨。。。

网友(点评):
这有个说法叫自铣,我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铣工作台平面后勉强能用,但是不赞成这样做
建议重新校正导轨。。。

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还想问下工作台本身的加工工艺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最后应该是磨的吧?

网友:
导轨里面增加间隙调节垫片,否则只有全部换导轨了

网友:
设备自加工一刀取决于主轴及线轨本身的精度,如果这二者精度差那怎么也不成。当然还有切削要素的把控。

网友:
是平面度,真直度误差还是定位误差,要弄清楚。

网友:
导辊的局部划伤可以使用索雷技术进行修复,欢迎交流

网友(2019-02-12):
不是这样修复的,牵涉机床水平、导轨间等各种精度要求,建议大修,导轨磨加工修复精度。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建议从根本原因着手修复,然后校正。

网友:
他那是刮研是比较高精度操作手法,如果导轨很短不建议刮研,去龙门磨修一下,然后工作台重新贴塑上红丹与导轨相互研磨去除高点增加接触面积,最后自身铣一刀工作台。

网友B(2019-03-27):
导轨坏了不是换导轨吗?机床基准又没有变,后续怎么解决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坏了不是换导轨吗?机床基准又没有变,后续怎么解决的哈

台面铣一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面铣一刀

导轨安装基准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安装基准面吗?

工作台表面

网友(2019-04-30):
导轨重新校正吧  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 可以再做下螺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