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17-09-09):
(图片)

网友:
虽然有点模糊,量大的话肯定是车床

网友:
三通啊,车床,四爪粗加工,加平衡块,数车精加工

网友:
应该也只能是数控车床适合加工了

网友:
为什么非要上车床?量大的话上卧式加工中心(4轴)不是一样干

网友(点评):
考虑成本么

网友:
就一件,上镗床吧。

网友:
如果孔与孔的形位公差要求高的话还是坐标镗或是卧式加工中心做比较容易保证精度,一次装夹。车床最起码要两次装夹吧

网友:
先镗床后车床,一个干出都麻烦。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履带行走机构的从动轮座,我们是车

网友:
这种工件车床就可以加工,成本还低,其它的机床,例如镗床也可以加工,但是加工费会高很多的,关键看零件的精度要求吧

网友:
数控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