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孔多的板咋出图?

楼主(2017-09-09):
是不是要这样画中心线?

网友A:
LZ的想法太多了 出了图怕人说不专业。  简单点 其实别人看得懂的

网友B:
1.出孔表
2.直接标注多孔板,孔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想法太多了 出了图怕人说不专业。  简单点 其实别人看得懂的

没学过,
就是想知道正规画法是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出孔表
2.直接标注多孔板,孔距

大神可有类似的图片给参照下?
我没学过机械,实在不懂。

网友(点评):
没学过机械,居然跑来抢机械人的饭碗来了,楼主是为啥哟。。。。。 机械人已经活得很苦逼了~

网友(点评):
说明机械还是不错的,还有更苦逼的行业了 O(∩_∩)O哈哈~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标准里,有简化画法。

网友C:
你这图的孔,位置很规则,简单标一下即可。

位置复杂时,用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的孔,位置很规则,简单标一下即可。

位置复杂时,用孔表。

图中的那些中心线画的对吗?

网友D:
介个中心线是怎么弄出来的,手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个中心线是怎么弄出来的,手画的?

是啊, 有啥好办法没?
我们很少用到这种筛网,所以没画过。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转3D图给他,不懂再来问我

网友:
我都是直接标注的

网友:
这个UG里面坐标法标注,可以直接生成出来的

网友:
1,标第一个位置尺寸,
3,选左边二列孔的下面四个孔,标相位置尺寸L1、L2后,分别标上横M*L1=P,竖R*L2=V,
3,将其中一个标上N*孔径贯通,其余只标出中心线。

网友(点评):
中心线都需要画哪些?水平、竖直、斜的都要画吗?

网友:
矩阵孔简单些

网友:
可以直接出打孔图,或是分组标,图中的,可以分成两组,只标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做的图纸让别人看的懂就行了,还是尽量简洁明了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那些中心线画的对吗?

水平的和竖直的中心线都对,但斜着的中心线,就是来添乱的。。。。。。

网友:
这个很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