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正面的螺丝怎么遮盖

楼主(2017-09-0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大家设备正面的螺丝一般是怎么遮盖住的?
除了橡胶塞,标签贴住。
还有什么方法,让这个地方看来没有螺丝。就是很自然的那种

网友:
刮腻子,上油漆,后来要维修时,维修工破口大骂,。。。。。。。。

网友:
螺丝不遮盖,老板没这个要求,省钱才好

网友:
想办法从另一个方向连接

网友A:
我们做的正规设备,包括ABB的设备,螺丝屁股头都是不盖的,在上面记号笔画一下,以分辨是否松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正规设备,包括ABB的设备,螺丝屁股头都是不盖的,在上面记号笔画一下,以分辨是否松动

什么样的记号笔呢,感觉画了后还有厚度,就像马路上的行车标识一样。
应该是油漆吧,油漆笔,有推荐品牌吗?
还有人拧开后,再次拧紧后,如何将原先的擦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记号笔呢,感觉画了后还有厚度,就像马路上的行车标识一样。
应该是油漆吧,油漆笔,有推荐品牌 ...

一般的记号笔就可以了,转30°再画一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记号笔就可以了,转30°再画一道

恩,我看国外的设备都是一道,而且像是油漆之类的

网友:
一块平板反而不好看,用好看的螺钉

网友:
找个漂亮点的螺钉锁上去。。。。

网友:
设备正面使用和周边一样颜色的贴纸粘上螺纹孔,很少有设备这么要求的,螺丝孔能直接看到的话,便于以后的维修

网友:
用平机螺丝或内六角螺钉打台阶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