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crmnti轴断轴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7-09-09):
现出现20crmnti轴直径55有断轴的情况,检测热处理芯部硬度不够,导致轴的屈服强度不足,现我的疑惑是20crmnti是否适用于轴径较大的轴的使用,手册里推荐是一般用于轴径小于30mm的情况,是不是因为20crmnti轴渗碳淬火的淬透性有限,导致直径较大的轴芯部淬不透,强度不足而引起断裂??求助高手解答。谢了!

楼主:
管理员你把我帖子放在轴承里不合适

网友:
渗碳钢一般做齿轮的吧

网友:
看了下手册 还真的推荐30MM以下零件使用

网友A:
1.20CrMnTi常用于齿轮材料,用于轴类不如42CrMn和40Cr
2.有没有做调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CrMnTi常用于齿轮材料,用于轴类不如42CrMn和40Cr
2.有没有做调质处理

要是齿轮轴齿面硬度要求60hrc有时候还必须要20crmnti,我感觉疑惑的就是是不是由于渗碳淬火淬透性问题20crmnti真的不适合直径大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CrMnTi常用于齿轮材料,用于轴类不如42CrMn和40Cr
2.有没有做调质处理

20crmnti不适合调制处理,一般渗碳淬火回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齿轮轴齿面硬度要求60hrc有时候还必须要20crmnti,我感觉疑惑的就是是不是由于渗碳淬火淬透性问题20c ...

做齿轮轴可以用20CrMnTi,调质是必须的,先调质,后渗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齿轮轴可以用20CrMnTi,调质是必须的,先调质,后渗碳

no,no,你可以搜索下,一般渗碳淬火前先正火处理,20crmnti没调制处理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no,no,你可以搜索下,一般渗碳淬火前先正火处理,20crmnti没调制处理的说法

20CrMnTi渗碳前调质、正火均可,但是得到芯部的组织结构不一样,做齿轮用途的,特别是负载较大时,调质比正火好

网友B:
20CrMnTi比较适合做小零件、渗碳,轴还是35CrMo、42CrMo、40CrNiMo,调质比较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CrMnTi比较适合做小零件、渗碳,轴还是35CrMo、42CrMo、40CrNiMo,调质比较稳当

我也有这感觉,关键如果是齿轮轴,齿轮表面硬度要求60hrc的话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材料,暂不考虑中碳钢渗氮

网友:
渗碳层深度很关键噢

网友:
轴类零件一般都用40Cr材质,调质处理

网友C:
请把你的现在的轴的热处理工艺说一下,再把实测的从表层到心部硬度说一下。肯定是淬透性的问题。

网友D:
20crmnti最大的特点是渗碳淬火后要它的内柔外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把你的现在的轴的热处理工艺说一下,再把实测的从表层到心部硬度说一下。肯定是淬透性的问题。

锻造,正火,粗精加工,渗碳淬火,低温回火,表面硬度淬硬层深都可以,但是心部硬度偏低,要求30到45hrc实际硬度低个60左右hbw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crmnti最大的特点是渗碳淬火后要它的内柔外刚。

是啊,但是轴粗了淬透性好像不行,不能确定是不是20crmnti不能用于直径大点的轴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锻造,正火,粗精加工,渗碳淬火,低温回火,表面硬度淬硬层深都可以,但是心部硬度偏低,要求30到45hrc ...

你这个心部快相当于正火了。热处理是有点问题,可改善。
你还没给出离心部比如10毫米处硬度等,但我怀疑淬透性还不是主要问题,因为轴类外圈大部达到强度要求即可,心部影响很小。
你还可分析如断面情况是否有应力集中,校核设计余量等来确定是否是有其他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心部快相当于正火了。热处理是有点问题,可改善。
你还没给出离心部比如10毫米处硬度等,但我怀疑 ...

轴无应力集中,是批量有问题,使用负载大,冲击也大的场合,目前检测就是热处理不达标,屈服强度不符合20crmnti标准要求,看了手册20crmnti不适用直径大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有点困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齿轮轴可以用20CrMnTi,调质是必须的,先调质,后渗碳

哥们,调质处理流程是啥???

淬火+回火(高温回火),这是调质的标准流程。

然而低碳钢,第一步(淬火)你就进行不了,何来先调质后渗碳一说???

不知道不为过,不知道瞎说就不对了。

网友F:
38CrMoAl呢?一般高速运转,表面需要硬度,又有冲击需要韧性的轴可以考虑下这个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CrMoAl呢?一般高速运转,表面需要硬度,又有冲击需要韧性的轴可以考虑下这个材料。

38crmoal要渗氮的,成本高,公司也没这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哥们,调质处理流程是啥???

淬火+回火(高温回火),这是调质的标准流程。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说低碳钢不能淬火。为什么会说不能淬火?
20CrMnTi,880°油淬,550°回火,油冷,渗碳后再表面,得马氏体
正火后得片状珠光体,渗碳时高温球化,强度、韧性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说低碳钢不能淬火。为什么会说不能淬火?
20CrMnTi,880°油淬,550°回火,油冷,渗 ...

你非得说它能淬我也没话说,但低碳钢淬火回火(调质),不易淬硬,又变形,这种工艺意义何在?

不懂金相,但百度来的,可信度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非得说它能淬我也没话说,但低碳钢淬火回火(调质),不易淬硬,又变形,这种工艺意义何在?

1.锻造钢,正火是必要的。
2.调质的目的是改变金相组织,调质后硬度HB250,再渗碳,表面高频淬火。
3.正火后得到的是片状珠光体,渗碳淬火后随炉冷却,控制不好时会变成球化,硬度HB180左右。
4.你百度来的工艺流程相当于有问题,估计你没有了解过齿轮的加工。

网友(点评):
我以前待过的一个国企,这个料好像就是正火不调质。但是原因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锻造钢,正火的主要目的是去应力,细化晶粒,跟退火作用差不多,但是正火便宜。

网友:
先不要纠结热处理的问题。20CrMnTi渗碳淬火的轴径55,我们用得多了。大于30以后,轴的中心部位肯定硬度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影响传递扭矩,主要是看你渗碳层深度是否足够,碳层以下10mm左右硬度如何。
再有就是使用的工况怎样,尖峰载荷扭矩多少?是纯扭矩还是齿轮轴?是不是同时受扭矩和弯矩。
应力集中也要考虑呀,有可能锻的时候有裂纹。

网友:
芯部的处理不到位,强度不够

网友:
非要正整渗碳淬火,20CrNi2MoA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