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选提示去除了如何再启用

楼主(2017-09-09):
我不小心把前面那个不再显示钩了,我现在想每次这个框每次都提示要在哪个地方改,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系统选项”里有个“信息/错误/警告”,

网友:
勾选,不要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选项”里有个“信息/错误/警告”,

谢谢,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选项”里有个“信息/错误/警告”,

对,就是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