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为力和扭矩添加约束

楼主(2017-09-09):
一个向下的位移,一个扭转的位置,添加一起出错~~~怎么破啊

楼主:
请问这一段什么意思呢,没看懂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CAE分析的?跟设置有关系,同时分析运算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CAE分析的?跟设置有关系,同时分析运算也是可行的

solidworks simulation

网友:
旋转的方向是垂直于面,遵循右手定则
扭矩的方向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