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地面上的方水箱要如何约束呢

楼主(2017-09-09):
固定几何体,固定下面板么?还是用参考几何体

网友:
固定下面板

网友A:
不可以固定 实际冰箱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固定 实际冰箱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要如何设置约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要如何设置约束呢

画一个地面 设置接触面无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地面 设置接触面无穿透

把地面设置成固定几何体,然后水箱是软弹簧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地面设置成固定几何体,然后水箱是软弹簧被。

设置摩擦里即可 不要用软弹簧和惯性卸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摩擦里即可 不要用软弹簧和惯性卸除

对。谢谢

网友B:
不用固定,是用接触的,水平两个方向的自由度不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固定,是用接触的,水平两个方向的自由度不限制

把地面固定下,然后地面和水箱地面接触

网友:
打算约束哪几个自由度,X、Y向平移?Z向旋转?

楼主:
旋转的都约束掉~~~x,y,z可以动,因为装水以后可能变成短粗胖

网友:
配合约束,装配图水平面与零件水平面重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