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设计求助

楼主(2017-09-10):
       设计转盘上料装置用于机械手上料。料盘直径1M 圆周均分12个工位,工位中心距为900,每个工位放置工件直径100mm重20KG   转盘中间为圆锥滚子轴承支撑,轴承与转盘的接触面为直径120    转盘的材质为A3厚铁板     请教转盘的厚度要多厚才不会因为变形影响使用

补充内容 (2017-9-10 11:48):
如果我把转盘做成中空的,中间改用630的外齿的回转支承呢?

补充内容 (2017-9-10 16:02):
哪位大神有圆盘分度上料机的图纸给发一个

网友:
建议采用转盘加加强筋,或者在转盘边加滚轮辅助支撑

网友:
不能太厚了,尽量减薄,整个转盘太重,转动时惯量太大了

网友(点评):
确实,太重了惯性太大,对分割器要求就更高了,还是考虑在外径在滚轮支撑比较好!

网友:
变形应该不会的,因为12个工位都有活,你搜下SWISS转盘看看

网友:
如果是用回转支承肯定好很多,不过成本也是贵很多

网友:
25-30,并且最大可能挖一些大孔出来。

网友(点评):
做了一个类似的,直径小点,只有660,也是12工位的,也是小齿轮自转120。载重是10KG,用16mm的普板车到14mm,用起来感觉厚了.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结构,没理由我按你的要求画出方案帮你算吧?????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均布加强筋,要求高点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加工上多花点费用,然后与台板有某种接触呢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均布加强筋,要求高点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加工上多花点费用

网友:
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底部掏掉,做成胫骨状,然后用simulation分析一下,多次优化,按这样步骤下去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不要考虑A3钢了,铝浇注一个圆盘吧,另外,分割器选型也很重要的,这么重的工件,分割器滚珠盘直径差不多也得1米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在做一个转盘,直径1600,8工位,有两个是铆接工位,不知如何入手

楼主:
哪位大神有圆盘上料机的图纸给发一份,学习一下

网友:
做有限元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使用大直径的轴承或者带轴承的圆齿圈电机带.
要我设计齿圈法线半径至少700.以避免台面跳动.

网友:
这个直径的转盘,直接考虑上铸铝盘了,能有效减重,减少动惯量,对分割盘选型条件也降低很多。

网友:
建议用铝板吧30厚强度没问题,适当加筋镂空,重量小,加工成本稍高,但做好了上档次

网友:
还要看你允许的变形量是多少?要精确计算变形量,只有软件来辅助计算。

网友:
用这么小的轴承,如果转盘圆周上负载不均匀的话,恐怕会有问题。建议采用大轴承或者外围添加滚轮支撑

网友:
这要用多大的分割器啊?牛

网友:
我觉得还是焊加强筋比较靠谱,或者是肋板也很好,比直接加板厚好多了。

网友:
不能用高分子材料吗

网友:
进来跟各位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
轴承与转盘的接触面为直径120  。感觉很不稳定。

网友:
要考虑不平衡因素的影响,所有的工位都放了工件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2楼和9楼是正解

网友:
做了一个类似的,直径小点,只有660,也是12工位的,也是小齿轮自转120。载重是10KG,用16mm的普板车到14mm,用起来感觉厚了.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结构,没理由我按你的要求画出方案帮你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