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丝杠滑台做垂直定位

楼主(2017-09-10):
我想用丝杠滑台做个垂直定位,精度0.05吧,平台载重50KG,行程100,无速度要求,选用2005的单螺母丝杠,25的方轨可以么?。。电机想用步进电机,要选多大的呢?

还有润滑,我想用润滑油,加一套自动润滑系统,螺母,滑块都接上油管,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供油量,间隔多长时间,供油多长时间,。。。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不是有成套的直线平台卖吗?为什么还要自己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有成套的直线平台卖吗?为什么还要自己设计呢?

成套的感觉太小巧,再有加供油系统好像也不好加。。。

网友B:
2005是滚珠丝杆,能自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5是滚珠丝杆,能自锁么?

用电机抱闸

楼主:
想知道2005的丝杠能承受住负载么?。。。谢谢

网友:
稳妥点就加个配重

楼主:
不想加配重,无速度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套的感觉太小巧,再有加供油系统好像也不好加。。。

定位精度0.05如果不想让电机持续激磁HOLD的话,抱闸最好用单片碟式的较不会影响精度;另外丝杠滑台看内文应该是用滾珠的吧?如果是滾珠的一般极少人用机油润滑(因油膜不好保持且尘封挡片也不好封油易渗,回油系统难设计,用滑脂润滑更有利于滾珠承受負荷及冲击,而且油脂也可做自动集中润滑系统),

网友:
丝杠两侧没有导向,负载又有些重,怕是丝杠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0.05如果不想让电机持续激磁HOLD的话,抱闸最好用单片碟式的较不会影响精度;另外丝杠滑台看内文 ...

谢谢老师,使用滚珠丝杠。
如果不用润滑油,用润滑脂的话,客户到时自己不好加注吧,还有线轨滑块可以用润滑油吧,。。。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参照雕刻机的z轴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参照雕刻机的z轴来设计。

谢谢,没有资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套的感觉太小巧,再有加供油系统好像也不好加。。。

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不就行了?机体宽度180mm的,垂直负载5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不就行了?机体宽度180mm的,垂直负载55Kg。

谢谢,那就是说2005的丝杠没问题。。。

网友E:
你好。你这个设计有点小问题。并且你这个不需要加油润滑的。有什么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个设计有点小问题。并且你这个不需要加油润滑的。有什么可以联系我。

你好,谢谢,设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需要加润滑?线轨滑块也不加润滑?
怎么联系您?。。

网友:
你好。你这个可以吧电机放在上面。还有。丝杆和导轨有自润滑的。客户自己加润滑麻烦。

网友:
润滑油路没有上面必要。至少在你这个要求下。没必要添加润滑油路

网友:
你电机放下面。会引起丝杆微量变形

楼主:
上面还有东西,只能放下面。。自润滑是什么

网友:
就是有润滑附件。你是哪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不就行了?机体宽度180mm的,垂直负载55Kg。

请教一下,这种结构只需要一个丝杠就可以满足强度要求了么,还是丝杠两边加上导杆哪种,本帖中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在丝杠下面加了滑块导轨,这两种结构形式,哪种会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种结构只需要一个丝杠就可以满足强度要求了么,还是丝杠两边加上导杆哪种,本帖中表达的意思 ...

导向杆不如方线轨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向杆不如方线轨精度高。。

嗯,如果丝杠和导轨分别选择的话,我们自己加工就需要保证两者的装配精度吧

网友:
安装导柱,2NM的应该都够了

楼主:
就是头疼怎么搞润滑系统。。

网友G:
你这速度和精度要啥自润滑,除非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速度和精度要啥自润滑,除非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这是其中一个滑台,还有一个速度快的,频繁的

2005的丝杠垂直承重50KG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两米长的导轨,还极其不平行,槽钢架子上,每分钟20次往复,24小时生产,没任何润滑机构,交代用户每个月偶尔抹点润滑油,客户抹没抹未知,几十台不同的厂家在用,3年多了全部都还好好的,当然负载也轻,几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头疼怎么搞润滑系统。。

你这设备运行速度不快並没必要改油润滑,反而滴漏更易脏污,况且前面也提到滑脂更能耐荷重及冲击力对絲杠及滑轨的保护和寿命会更好;如果你怕客户打滑脂不方便,是可以配可挠性油管由集中自润单元接到黄油孔的,加脂间隔可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0.05如果不想让电机持续激磁HOLD的话,抱闸最好用单片碟式的较不会影响精度;另外丝杠滑台看内文 ...

谢谢,有自动集中供润滑脂系统么?能给个产品的链接么?那线轨滑块也用润滑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0.05如果不想让电机持续激磁HOLD的话,抱闸最好用单片碟式的较不会影响精度;另外丝杠滑台看内文 ...

谢谢,有自动集中供润滑脂系统么?能给个产品的链接么?那线轨滑块也用润滑脂润滑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自动集中供润滑脂系统么?能给个产品的链接么?那线轨滑块也用润滑脂么?

絲杠及滑轨原本内部就灌了8分满的滑脂(出厂状态),把黄油咀用撓性油管及接头替代即可,打脂间隔不要太频繁(咨询供应商),因为黄油的保持久性很好的。
以下提供图片-->淘宝用"自动黄油泵集中润滑"搜寻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絲杠及滑轨原本内部就灌了8分满的滑脂(出厂状态),把黄油咀用撓性油管及接头替代即可,打脂间隔不要太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絲杠及滑轨原本内部就灌了8分满的滑脂(出厂状态),把黄油咀用撓性油管及接头替代即可,打脂间隔不要太频 ...

线轨滑块一般用润滑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轨滑块一般用润滑油吧。。

//

网友:
加油有必要吗,真要加的话用专用的自动
或手动加油瓶,参机床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种结构只需要一个丝杠就可以满足强度要求了么,还是丝杠两边加上导杆哪种,本帖中表达的意思 ...

滚珠丝杠只能做传动用,并不能做支撑用,还需要加直线导轨做导向装置

楼主:
有能告诉我2005的丝杠可不可以,还有选多大电机的么?谢谢

网友H:
我以前做过电缸,给你三张图片做参考,一般来说,粗略估计,螺杆额定动负载要高于3倍负载,静负载高于10倍负载,扭力公式,推力(负载)(单位N)=5x扭矩(n·m)/导程(m),检验负载同时,螺杆长度超过500mm就要做螺杆危险转速校验。tbi样本上有公式介绍可以作为参考。

动静载

动静载

危险转速参考

危险转速参考

危险专属公式

危险专属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做过电缸,给你三张图片做参考,一般来说,粗略估计,螺杆额定动负载要高于3倍负载,静负载高于10倍 ...

谢谢你,可是一看公式就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可是一看公式就头疼。。

实践和理论是一对好朋友,不要嫌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能告诉我2005的丝杠可不可以,还有选多大电机的么?谢谢

你提出的条件:精度0.05,平台载重50KG,行程100,无速度要求,2005的"单螺母"丝杠,25的方轨。
因为有加导轨,所以我们把2005的丝杠看成是底部固定上部自由的立柱,承受轴向向下的负载(载重50KG+平台自重+重力及加减速的惯量)应是不致于导致上部自由的立柱丝杠挫曲的,但丝杠用单螺母承受力有点令人担心,至少用"加长型单螺母"靠谱些。

至于选多大电机?要考虑负载(载重50KG+平台自重+重力及加减速的惯量)等效应及足夠的安全係数,这些网上及电机供应商均有提供公式算法,你可自行洽询-->经历一事练成功夫也是美事一椿,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出的条件:精度0.05,平台载重50KG,行程100,无速度要求,2005的"单螺母"丝杠,25的方轨。
因为有加 ...

衷心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出的条件:精度0.05,平台载重50KG,行程100,无速度要求,2005的"单螺母"丝杠,25的方轨。
因为有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只能做传动用,并不能做支撑用,还需要加直线导轨做导向装置

明白了

网友:
50kg还是垂直方向,还有你的速度是多少,没有速度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50KG感觉好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出的条件:精度0.05,平台载重50KG,行程100,无速度要求,2005的"单螺母"丝杠,25的方轨。
因为有加 ...

谢谢,已选用2505的单螺母丝杠,一开始想用2005的丝杠是为了可以使滑台宽度缩小20,纠结了两天,还是决定用2505的,应该是没问题的。。。滑台生产厂家用1605丝杠的滑台都宣称垂直承重50K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