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焊缝距离放置 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10):
沿焊缝距离?焊缝只在那个线上啊~~~有远离焊缝就没有焊缝了~~~这值的什么啊?

网友A:
从曲线座标图来判断,指的应该是沿焊缝起点(端点或指定基准点)的等间隔距离(测量标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曲线座标图来判断,指的应该是沿焊缝起点(端点或指定基准点)的等间隔距离(测量标定点)

但是焊缝只有与板连接的地方有啊,在杆件上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焊缝只有与板连接的地方有啊,在杆件上没有啊

就是指杆件与板连接的焊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指杆件与板连接的焊缝啊

但是这个距离,x坐标轴~~~~什么意思。从数值上来看,是杆的长度~~~但是在杆长度方向上也没有焊缝啊,只有连接的那个位置上有,那么x其他值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x坐标轴是指杆的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距离,x坐标轴~~~~什么意思。从数值上来看,是杆的长度~~~但是在杆长度方向上也没有焊缝啊,只有 ...

x坐标轴应是指杆的宽度

网友B:
楼主科普一下,这是什么软件,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科普一下,这是什么软件,干啥用的?

solidworks 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