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十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9-10):
        行星齿轮传动的主要特点是体积小,承载能力大,工作平稳。但大功率高速行星齿轮传动结构较复杂,要求制造精度高。行星齿轮传动中有些类型效率高,但传动比不大。另一些类型则传动比可以很大,但效率较低。用它们作减速器时,其效率随传动比的增大而减小;作增速器时则有可能产生自锁。行星齿轮除了能象定轴齿轮那样围绕着自己的转动轴(B-B)转动之外,它们的转动轴还随着蓝色的支架(称为行星架)绕其它齿轮的轴线(A-A)转动。绕自己轴线的转动称为“自转”,绕其它齿轮轴线的转动称为“公转”,就象太阳系中的行星那样,因此得名。
        此行星齿轮毛肧为锻件,齿面已精锻,采用薄膜卡盘装夹,材料20CrMnTi,精车一刀即可
        图中红线为待加工表面,一共是两种零件的加工工艺

薄膜卡盘

类似于此卡盘,但是增加一个非标的压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图2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是什么材质。。。

材质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这种卡盘是不是夹的齿轮的分度圆?如果是的话,那变位齿轮,或者不同模数齿轮怎么能保证夹的是分度圆?还有齿形的误差是不是会对你要加工的尺寸有影响?公司有这种齿轮,但是一直没在意那球面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有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卡盘是不是夹的齿轮的分度圆?如果是的话,那变位齿轮,或者不同模数齿轮怎么能保证夹的是分度 ...

是夹持的分度圆,齿型的精度是提前加工好的,以分度圆为外圆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夹持的分度圆,齿型的精度是提前加工好的,以分度圆为外圆定位

之前听说过有节圆夹具这么个东西,感觉和这个类似,现公司加工直齿轮的内孔是以内孔互为基准调头磨的,不知道和这种夹具比起来加工精度怎么样?

网友:
长见识了  进来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听说过有节圆夹具这么个东西,感觉和这个类似,现公司加工直齿轮的内孔是以内孔互为基准调头磨的,不 ...

这种夹具是专门加工齿轮内孔用的,精度很高。薄膜卡盘国内有生产的但是使用寿命还有夹持的力度无法保持稳定,原因就是内部的薄膜片咱们达不到国外的效果,材料及工艺不行吧,而且这种卡盘很昂贵大约十万以上吧

网友(2018-01-04):
这样的帖子值得推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做的漂亮的工件,看上去就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