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和40Cr的选择,傻傻分不清

楼主(2017-09-10):
轴的常用材料,45钢和40Cr的选择,一直不太清楚。只能一台机器之上,重要的用40Cr,不重要的用45钢。网上百度,
请允许小弟复制如下:
1  45为优质碳素结构钢,碳含量为0.42--0.50%,抗拉强度为610MPa,屈服点为360MPa;用于一般轴类零件。
2  40Cr为合金结构钢,碳含量为0.37--0.45%,含铬0.8--1.1%,抗拉强度为1000MPa,屈服点为800MPa;用于负荷较大的受力件。
3  42CrMo为合金结构钢,碳含量为0.38--0.45%,含铬0.9--1.2%,含钼0.15--0.25%,抗拉强度为1100MPa,屈服点为950MPa。用负荷较大,要求可靠性较高的零部件。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和韧性等综合机械性能,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5~52HRC。
  40Cr等合金结构钢适用于中等精度而转速较高的轴类零件,这类钢经调质和淬火后,具有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以上为复制的内容。小弟不明白的是,这“中等精度而转速较高的轴类零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界定?
不知大侠到底从何来区分这二者的选择?如蒙指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40Cr钢经调质后用于制造承受中等负荷及中等速度工作的机械零件,如汽车的转向节、后半轴以及机床上的齿轮、轴、蜗杆、花键轴、顶尖套等

网友:
兄弟,建议你买本机械设计手册,好好对比一下

网友:
40CR要比45贵好多。我印象中
强度比45高。
所以,一般情况下,进行强度校核。如果你感觉安全系数小,或者有点危险,就改用40Cr。如果安全余量足够大,就用45
轴的话,一般进行弯扭组合强度校核,见机械设计手册。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45和40Cr在没有调质之前没有太大差别,差别在调质后,Cr作用是提高淬透性,提高强度和韧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和40Cr在没有调质之前没有太大差别,差别在调质后,Cr作用是提高淬透性,提高强度和韧性。

很专业

网友:
你当地去采购这两种棒料,价格差多少?
调质的价格有区别吗?表面淬火的价格有区别吗?
两种轴强度差不少。稳定性差不少。

网友:
学习,普通轴类用45,受力大些的40Cr,受力大、精度要求高的就用42CrMo。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B:
不必纠结于百度,这只是个大方向的定性分析。具体设计要具体分析,选择什么材料取决于你受力分析的结果,成本考虑,空间是否足够?综合考虑的结果。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45的淬透性是不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必纠结于百度,这只是个大方向的定性分析。具体设计要具体分析,选择什么材料取决于你受力分析的结果,成 ...

有个疑问,请教一下,你是男的女的?

网友(点评):
您猜猜,或者您觉得呢?

网友D:
热处理不过关还是老老实实用45吧。

网友:
有些场合,尺寸受限制,轴径不能加大,为保证强度需要从材料方面优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请教一下,你是男的女的?

猜对了,有什么奖励?

网友E:
一般用45
受力大,40Cr。
拍脑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不过关还是老老实实用45吧。

对的,现在热处理都很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45
受力大,40Cr。
拍脑门来

怎样才算受力大?

网友:
普通用45,好的地方用40Cr

网友F:
其实现在45和40Cr价格差很少,42CrMo的价格比40Cr略高,这三种材为的调质硬度为HB225-255、HB248-286、HB270-300。淬火后的表面硬度都差不多,但是42CrMo较常用于高频淬火,镀铬性能最好的也是42CrMo。综合的机械性能排序45<40Cr<42CrMo.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现在45和40Cr价格差很少,42CrMo的价格比40Cr略高,这三种材为的调质硬度为HB225-255、HB248-286、HB27 ...

感谢您的指教!很有料!大侠能否如解释42CrMo一般,将40Cr点评一下?谢谢!

网友:
据我的使用经验,40Cr的强度和韧性是比较好的,适合受一定交变应力的场合。同样场合,45钢容易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不过关还是老老实实用45吧。

这真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工程材料里面有详解吧

网友:
可以对比以下 这三种材料都可以制作螺栓 但是不同材质经过热处理之后等级不一样

网友:
自动化行业用45钢就足够了,没多大作用的轴用Q235都可以了

网友:
40Cr耐腐蚀也比45好不是一点点

网友(2017-10-10):
我一般用Q235做轴就够了,45钢更好,40Cr更高大上

网友:
45钢需要调质处理会比较好

网友(2019-03-11):
现在45和40cr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
搞机械的都差不多知道这个吧

网友(2021-03-04):
还真没有具体的对比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