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运算多长时间算是合理呢??

楼主(2017-09-10):
下午我画一个水箱,里面好多金版,我画的曲面,最后划分网格用了1个多小时还没划分完,这样合理么?是不是意味这我简化模型做的不够

网友:
网格上面做文章

网友:
1.简化模型2.合理网格

网友A:
上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说话

不。我指的意思是,一般的分析,在多次时间比较合理。10分钟,1个小时,还是1天~~~~

网友B:
一般的,网格划分最多一刻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网格划分最多一刻钟。

袄袄。谢谢

网友C:
钣金件本身做网格有局限,受厚度限制网格不能做大。。。
但网格要做小,结果是越小越慢。。。
再加上做的装配体分析,就更慢了

建议不要做整体,算好工况,再做单个零件分析还是比较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件本身做网格有局限,受厚度限制网格不能做大。。。
但网格要做小,结果是越小越慢。。。
再加上做的 ...

"算好工况,再做单个零件分析还是比较快的"
什么意思?没理解

是把装配体,分成多个部分去分析,算单个零件么?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笼统来说:简化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件本身做网格有局限,受厚度限制网格不能做大。。。
但网格要做小,结果是越小越慢。。。
再加上做的 ...

焊接件怎么办

网友D:
简单的几分钟就搞定了,本人做过最复杂的,运算用时2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几分钟就搞定了,本人做过最复杂的,运算用时22小时

大多数的都是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多数的都是多长时间

15分钟以内

网友(2021-04-14):
尽量能用壳体、梁单元就不用实体,模型适当简化,切勿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放在有限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