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带轮问题

楼主(2017-09-10):
公司让测绘,基准直径感觉不是标准的呢?还有这个孔板中间部分测绘出来也不是标准的呢?

网友(点评):
上面装的V带有的话可以帮助判断。

网友(点评):
除了槽型其他都可以按需求自行设计

楼主:
B型带,曹型是没问题的,就是孔板哪里不是按照标准设计的有问题am

楼主:
还有就是基准直径应该是由传动比来决定的吧

网友:
V带轮,只要槽型是对的,对孔板的孔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
幅板厚度和带轮直径以及开孔有关系,具体看手册。

网友:
现在非标件甚至尺寸也不是标准规定的系列,甚至M7的螺纹也有了哈。

网友A:
找到标准的传动带,传动比算好,槽型对了,其他的都可以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标准的传动带,传动比算好,槽型对了,其他的都可以自己搞

知道动平衡怎么搞吗?就针对这个图的话

网友:
带传动的没用过高速的,貌似速度低的话,动平衡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