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通壁厚要怎么算

楼主(2017-09-11):
再按照一定规格选定长宽尺寸后,壁厚应该要咋算呢?

网友A:
看你负载挠度,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上面要做什么特征,什么连接,要有连接强度

网友:
看看以前别人都是怎么选的厚度,你也这样选就好了~~~~

网友B:
和轴的受力分析一样。建立模型,受力分析,算出弯矩或者扭矩,看应力是否足够?再确定壁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轴的受力分析一样。建立模型,受力分析,算出弯矩或者扭矩,看应力是否足够?再确定壁厚。

如果方管不是单个管呢,已经焊接在一起的框架

网友(点评):
也一样建立受力模型,太复杂,就需要软件辅助计算受力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轴的受力分析一样。建立模型,受力分析,算出弯矩或者扭矩,看应力是否足够?再确定壁厚。

请问如何断定破坏标准?是最大米塞斯应力超过屈服强度,还是变形过大?还是应力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点评):
看您的设计要求,是要求不变形?还是要求不撕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轴的受力分析一样。建立模型,受力分析,算出弯矩或者扭矩,看应力是否足够?再确定壁厚。

1、比如说题主的方管,但是我这都是焊在一起的架子。变形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最有可以坏的情况就是吊装安装的时候局部弯曲散架。这种情况我应该注意局部的弯曲强度是吧?
2、比如说常压容器,装液体,我认为最有可能坏的时候就是焊接处漏水。这样的话,钢板本身的强度和变形影响大么,屈服了是不是也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1.受力是个整体,哪个地方薄弱就在哪里破坏。 2.当钢板变形的时候也可能会影响焊缝质量,最好不要超过屈服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轴的受力分析一样。建立模型,受力分析,算出弯矩或者扭矩,看应力是否足够?再确定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轴的受力分析一样。建立模型,受力分析,算出弯矩或者扭矩,看应力是否足够?再确定壁厚。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负载挠度,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上面要做什么特征,什么连接,要有连接强度

多谢

网友:
在一定范围其实壁厚影响并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