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况接近联轴器,求推荐一种铝合金材料

楼主(2017-09-11):
因为要控制转动惯量需要使用轻型材料,要考虑螺纹牙的强度和顶丝顶紧的需要较高强度,我知道联轴器很符合我的工况,不知道好一些的联轴器都采用哪种牌号的铝合金

网友:
钛合金比较不错

网友(点评):
贵,一般工厂都没有

网友:
  我公司专业经营各大钢厂钢板原材料,是加工(开平、分条)配送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可代订宝钢、武钢、鞍钢等各大钢厂期货,长年库存达两万多吨。公司主营品种有:热轧、冷轧、镀锌、电镀锌系列。碳钢、高强钢、酸洗、耐候钢、马口铁;汽车钢。特种钢等
13162283207微信同步

网友A:
6061T6 应该夠用了,价格也不会太高

网友B:
5、6、7系的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7系的都行吧。

锁紧力矩比较大的联轴器用哪个牌号的

网友(点评):
较大是多大,再大铝合金就不太适合了。

网友(点评):
我是类比联轴器的,非标常用的高强度铝合金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61T6 应该夠用了,价格也不会太高

比6061再好点

网友:
问材料商看看2017,2024,7075航天用铝合金,有没有货

补充内容 (2017-9-14 08:05):
如果不好买,以6061-T6使用,顶絲螺孔全部用"无沟絲攻"攻牙以增加螺牙强度,再不就加螺纹护套来加强更好

补充内容 (2017-9-14 08:24):
无沟絲攻=挤压絲攻,预钻的底孔径需比普通絲攻的底孔小,是以辊轧原理挤出螺牙,牙形有效高>90%可有效增大螺孔强度;加螺纹护套成本高但效果更明显(买时要注明是贯通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