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丝杠传动结构

楼主(2017-09-11):
         如图,现在需要设计一种丝杠传动结构,丝杠长度1m,水平布置,带动图中三角板机构前后移动,三角板机构重量约15kg,最快移动速度需要达到0.9m/s。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常见丝杠使用方法就是结合导轨,然后载荷压在丝杠上面(比如常见的机床丝杠传动),图中这种结构好像比较少见,而且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在丝杠两端加支撑,这样相当于一个横梁结构,这么大重量压在上面,而且传动速度快,担心强度不够,使用寿命不长,且会不会出现卡死现象?如何选择丝杠和导轨(或者一体式的直线机构)来满足这个要求,或者在丝杠结构下面加一根支撑横梁会不会好点,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丝杠最好只传动扭矩,承力和导向由光杆来承担。

网友(点评):
加一根光轴不够

网友:
你电机跟随,就必须坦克链,那也是要支撑的,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加导向和承力机构

网友:
直线单元

网友:
加自动化用的导向轴,可以承受重力,不过这样一来,机加工精度就要求很高了

网友B:
随便在板上哪里开两个孔加导向柱定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最好只传动扭矩,承力和导向由光杆来承担。

非常感谢,你说的加光杆我理解,请问以下加直线轴承意思就是在光杆和三角板连接那加一个直线轴承吧?看到很多丝杠传动结构,有的是在丝杠两侧加上光杆,有的是在丝杠下面加上滑块导轨。按照这两种思路的话,第一,就像你所示的,我在丝杠两侧加上光杆和直线轴承,相当于整个重量压在丝杠和光杆上,整体还是横梁结构。第二,在三角板中间开一个孔,穿一根支撑横梁过去,横梁上面加滑动导轨和丝杠连接在一起。这两种方式怎么来选择呢,因为两种常见丝杠导轨方式都没怎么接触过,也还是得请教下大家

网友(点评):
还是杆好

楼主:
嗯,如果自己加工的话,精度不好保证,想的就是找找看有不有丝杠、导轨结合的,能满足直线移动又能保证强度,可惜没啥经验,也在到处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在板上哪里开两个孔加导向柱定位就行了。

嗯,这样的话,对导杆加工精度,以及导杆,丝杆。支架这些的加工装配精度要求应该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在板上哪里开两个孔加导向柱定位就行了。

嗯,我就是有点担心我们自己加工、装配的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C:
你担心的精度不够最近论坛里有两个类似的帖子,你修改一下丝杠那螺母的受力结构,那样甚至可以说加工装配根本就不用精度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担心的精度不够最近论坛里有两个类似的帖子,你修改一下丝杠那螺母的受力结构,那样甚至可以说加工装配根 ...

再麻烦你一下,大概是哪个帖子呢,大概名字,我找了一下最近的,没有找着,不好意思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麻烦你一下,大概是哪个帖子呢,大概名字,我找了一下最近的,没有找着,不好意思谢谢啦

http://www.cmiw.cn/thread-491387-1-1.html

网友:
还是参考一下电路板的插件线结构吧,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91387-1-1.html

网友:
把你话的方板换成2根光轴就好了啊,注意避空位

网友:
  网上随便找找直线模组 参考一下,或者网上随便找找雕刻机 激光切割机, 只要是XY平台的机床 结构都基本相同。

网友D:
直接加一个导向杆,如图气缸上的

导向杆

导向杆

网友E:
三角板中间开个槽,加导轨从中间通过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板中间开个槽,加导轨从中间通过行不行?

嗯,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一个导向杆,如图气缸上的

加导杆的话,相当于整体还是个横梁,载重其实蛮不轻的,我想想还是在三角板中间开个大孔,加导轨从中间穿过去,应该强度好点

网友F:
三角板中间加滑轨,精度应该没有问题,调整好间隙后再将三角板与滑块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角板中间加滑轨,精度应该没有问题,调整好间隙后再将三角板与滑块固定

网友:
导向是必须加的

网友:
加两个光杆

网友:
你在淘宝上搜索丝杆升降机看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G:
如是精度不高的话,就可以用直线轴承做导向,在丝杆螺母固定板的两边固定两个直线轴承,用它来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是精度不高的话,就可以用直线轴承做导向,在丝杆螺母固定板的两边固定两个直线轴承,用它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