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得到高温压缩空气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7-09-11):
       最近接了个任务做一个临时的装置得到高温的压缩空气,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加热装置,将空压机出来的空气通过加热的铜管,铜管下面有四个600W的加热板一直加热,用热电偶探头在铜管出口检测气体温度,现在显示的温度只能达到280度左右,加热板上的温度测得为600左右,铜管是放到一个不锈钢做的箱子里。现在气体的温度还不能达到要求(最好达到500度),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做到?

网友:
少了个关键参数---空气流量

网友:
参考一下焊电子元气件的热风枪的原理。它的可以达到480度

网友A:
换热效率太低了,想办法增加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热效率太低了,想办法增加效率

至少中学化学里高炉的热交换基本知识都没用到

网友B:
玩儿温控,没那么简单吧。。。

几下就能玩儿好的话,我现在这边,有大把的钱挣。

你那个照片,我看着管子就太细了。。。

还没看见高压气出口周围的工作环境。。。

网友:
热风枪结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建议采用蒸发器构造

网友:
气体达到500度,够呛

网友:
参考美国f119发动机原理~~

网友C:
换热效率太低了,气量大了,加热小了,找资料算一下,或者一点一点调整实验吧

网友D:
使用加热带缠到铜管上,看看温度能上来不。流速太快估计也不行。

网友:
压缩空气加热到500度,够呛
要不你把压缩机换成蒸汽机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热效率太低了,气量大了,加热小了,找资料算一下,或者一点一点调整实验吧

比如什么资料给推荐下呗

网友:
要不,你参考一下气割?

网友:
气体的压力是多少?得到了高温高压的气体,你用来存储还是立即用掉?首先,气体的传热系数很低的,你想要换热系数高怎么得也得有翅片吧,还有就是你加热的热源温度是多少?温差与传热系数正相关,你要500℃的出气温度,加热器的温度怎么也得7/800度以上吧,干脆你有高频电感应加热管子算了,把管子烧红,还有就是要减少管子的内径,降低气体流通速率。看看传热学和工程热力学吧。

网友:
有料,持续关注,楼主反馈啊。

网友:
以本人愚见,提高空气压力才能提高温度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什么资料给推荐下呗

这个没具体做过,只是以前听人说过大概,具体和流量,速度,换热效率貌似有很大关系,具体的资料没接触过,不好意思

网友F:
涨知识帖,希望楼主找到解决方案能跟大伙分享啊

网友:
买个空气加热器,这个有工业产品,自己做不合适

网友:
热量平衡公式啊,算算换热效率

网友G:
看上去不像在做工程设计,没有热工计算,没有导热设计。
要热工效率的话,最好的方案是采用感应加热方式,让管道直接发热,而不是从外面加热再传进去。

网友(点评):
还没有热力学知识——啥状态地气体能得知晓。

网友H:
流量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加热带缠到铜管上,看看温度能上来不。流速太快估计也不行。

加热带的温度达不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流量很关键!

是的,铜管的内径是4mm的,出气口的压力已经调节到最低0.2mpa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不像在做工程设计,没有热工计算,没有导热设计。
要热工效率的话,最好的方案是采用感应加热方式, ...

理论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见谅。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涨知识帖,希望楼主找到解决方案能跟大伙分享啊

暂时的改进措施是增加腔室的隔热性能,增加铜管的长度和折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热效率太低了,气量大了,加热小了,找资料算一下,或者一点一点调整实验吧

增在一点一点实验

网友(点评):
另提示,加热管上有带散热片的,可以提高一下加热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儿温控,没那么简单吧。。。

几下就能玩儿好的话,我现在这边,有大把的钱挣。

这个也就是做个简易工业验证,实际环境是在密闭的腔室内部,外部进气,腔室内加热空气,高温空气在腔室内使用

网友:
可否考虑电吹风的模式?空气直接经过发热装置,减少热量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见谅。还请多指教

首先,要知道在多长时间内将多大量、多大压力的气体从哪个温度点加热到哪个温度点,这是热力工程学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设计加热功率的理论前提。其次要解出你提供的加热功率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输送给你想加热的气体,这是个传热学的问题。对输气管道从外部加热的做法很不专业。正确的做法是在管道中插入专用的热交换器,交换器的外部做保温。前面说的感应加热有点玩笑的意思,虽然也算是个办法,但似乎没有特殊理由的话,一般不会那么做。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给个简单的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蒸汽温度不高,压力高

层主是不知道蒸汽的绝热和过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见谅。还请多指教

给你一个偷懒的建议:找几个搞热交换器的厂家,把你的题目出给他们,让他们给你出方案。你要做到的是能够和他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