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塑料激光切割的

楼主(2017-09-11):
最近在找一个切割吹塑管的方案,因为要通用许多款式的异形管体,因此考虑到设想用塑料激光切割的方式,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了解塑料激光切割的

网友A:
好像比较容易融化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比较容易融化变形

恩呢 ,我在大族上面找到了一款二氧化碳激光切割设备,但是体积比较大,所以想咨询下有更好地方式没

网友:
非金属切割光源目前只能选用二氧化碳的,光纤的不行,非金属吸收率太低。深紫外的还没成熟。

网友B:
没有考虑用水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考虑用水刀?

这个好!
担心水刀冲击太大,塑料扛不住,哈哈
LZ也可以绳锯之类的试试

网友:
耐温高的料不好切,而且切口发黑

网友:
塑料激光切割机这种机器的功率一般不太大,发热量也不高,所以切割幅面也不会很大。

网友C:
感觉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大材小用了。

主要是通用好多款产品,现场现在都是用小工装其实也能解决问题,只是不能通用,不过现在需要在客户那边树立一个标杆,所以才咨询下塑料激光的问题。

网友:
意大利Gambini(伽比尼)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门生产齿轮齿条传动装置的世界级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生产检验设备,同时拥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可以为每位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需求。由于工厂智能化无人作业,Gambini齿条和齿轮广泛应用各大行业,如激光切割,机器人应用,数控机床,高端检验设备等.

意大利GAMBINI齿条中国代表     方正:17712668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