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偏心滚针轴承的厂家?

楼主(2017-09-11):
如题,要求精度p4以上,尺寸较小。
大侠们有了解的,求推荐一下!

网友A:
找不到就选标准的滚针轴承,里面做个偏心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就选标准的滚针轴承,里面做个偏心套。

或者外面做一个偏心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就选标准的滚针轴承,里面做个偏心套。

其实是标准的滚针轴承尺寸都不太合适,想订做,然后就考虑直接订做成偏心的

网友(点评):
订做多半小厂,精度恐怕高了,

网友B:
滚针轴承德国INA的做的最全,同时也是质量最好的,你说下你的要求尺寸之类的,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针轴承德国INA的做的最全,同时也是质量最好的,你说下你的要求尺寸之类的,我看下

内径11外径30厚7

网友C:
做个套不是挺方便吗,非标定制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套不是挺方便吗,非标定制多麻烦

精度要求高,有一定的量,主要是要的滚针轴承的尺寸是非标的,也是要订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高,有一定的量,主要是要的滚针轴承的尺寸是非标的,也是要订制

找米死米定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