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三轴机械手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11):
现有一个简单的三轴设备,Y轴失真(过了原点后还一直往左走),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把零位感应片弄大一点儿,看看会不会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零位感应片弄大一点儿,看看会不会好点儿

只是偶尔出问题

网友:
偶尔出现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B:
加个行程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行程开关控制

行程开关没那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