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平板做一个保护边框

楼主(2017-09-11):
各位高手,现在有一个平板(非晶硅的,价格比较贵),尺寸是460*386mm,想要给他加一个边框,起到防磕碰和固定支架的作用。我想来想去,也就想到了这么一种方法,采用螺纹固定,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做一个保护的边框,

孔处采用螺钉固定,

孔处采用螺钉固定,

网友A:
定制一个硅胶套,包上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一个硅胶套,包上他

不行啊,还要在边框的基础上加一个支架,方便它能够立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制一个硅胶套,包上他

这么大的硅胶套,只有单独开模;
我看直接U型密封,接头用胶水粘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硅胶套,只有单独开模;
我看直接U型密封,接头用胶水粘上就可以了。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一个硅胶套,包上他

在套子外加个架子不是很简单吗,还要求配合吗?

楼主:
其他的部分,

网友B:
硬连接的话,寻找合适的U型铝型材,像镜框一样。

软的就U形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连接的话,寻找合适的U型铝型材,像镜框一样。

软的就U形硅胶。

得需要硬连接,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已经考虑的很周到了

网友:
手机套边框吗

网友C:
最好开沉头孔,不要让螺钉头露出来,表面再整体做个喷塑处理。

网友D:
做个模具,然后喷塑做个壳

楼主:
不是啊   非晶硅板尺寸460*386mm,厚度1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开沉头孔,不要让螺钉头露出来,表面再整体做个喷塑处理。

恩,准备开锥形沉头孔,用沉头锥形内六角螺钉固定,至于喷塑得看看,因为这个量很少,可能也就一件两件,不知道厂家愿不愿做,有可能最后是喷砂氧化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模具,然后喷塑做个壳

大哥,这个估计也就一件两件的生产,不可能做模具的,有可能是边框是铝合金,支架是不锈钢的

网友:
建议用铝型材做边框。

网友:
接触位置垫一层硅橡胶片。防刮

网友:
胶制品不管做的多好,过段时间也总会脱落的,还是螺丝的好些

楼主:
其实我想的是有没有其他的包裹和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