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楔带传动振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11):
请教各位大咖,多楔带传动(带长2400mm,皮带轮在主轴和电机上的跳动不大于0.05mm)振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皮带轮是否偏心?张紧力是不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是否偏心?张紧力是不是不够?

皮带轮跳动不超过0.05mm,涨紧力大了振动更大,皮带摆动很厉害

网友(点评):
每两个皮带轮之间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B:
安装或者拆检过程中对中不良或者基础不牢固而导致的运行不平稳,对中不良是主要因素,常见的有角度不对中、平行不对中、两种不对中的组合和不对中的轴承歪装在轴上

网友:
有可能是主从动轮安装不同心,运行过程中有跳动产生的

网友C:
动平衡呢?带轮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或者拆检过程中对中不良或者基础不牢固而导致的运行不平稳,对中不良是主要因素,常见的有角度不对中、 ...

请详细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平衡呢?带轮做没有,

转速很低只有30-50转就很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