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7-09-11):
        如图所示,这么个槽钢形状的零件,长宽高大概是1800x170x130mm,厚度8-10mm,材质是铝合金,本来想着钣金折弯就完了,老大却说折弯精度太差,要机加工获得,这个怎么机加工啊?得去除多少材料啊。

网友A:
折弯精度太差?5个丝的精度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精度太差?5个丝的精度不能满足?

可能是还得有垂直度平面度之类的要求吧,所以没有用钣金做。

网友B:
1800的这得去除多少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的这得去除多少材料啊

对啊    我就说嘛,要么就得分件了,分成三个,用销定位,螺栓连接,那也够麻烦的。。。

网友C:
搞清楚设计意图,不可能所有面都需要精度吧。

网友:
确实是,不过有时候确实考虑的问题角度不同,咱们可能考虑够用就可以,领导可能考虑的是美观、这是我切实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清楚设计意图,不可能所有面都需要精度吧。

但是就算只有一个平面度的要求,钣金件就确实难以保证了,所以钣金折弯不可行啊 。然后焊接(焊后机加工)也被老大否了,开模铸造量又太少,只能机加工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还得有垂直度平面度之类的要求吧,所以没有用钣金做。

角度可以做到±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还得有垂直度平面度之类的要求吧,所以没有用钣金做。

而且你的图,你连有什么要求都不知道?

网友D:
拆件做,用平头螺丝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件做,用平头螺丝锁紧。。。

目前看也只有这样了。谢大神

网友:
折弯后再加工精度要求高的面。

网友:
用厚一些的料折弯,然后用机床加工每个面,达到要求是否可以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

网友:
机加拼接后点焊整固吧

网友:
要看你的工件有什么要求
一是公差,二是受力情况

单独公差严还好弄,厚板折弯后机加,或者螺接焊接拼装都行。
要是服役环境特别恶劣,考虑整料加工吧,反正是铝件,加工还好。
我接触过服役环境恶劣的:1、飞机上的主承力框都是整料加工的。貌似还的锻造吧。2、一些设备的货叉,是几层套在一起的,中间的都是整料切的。比如MIAS伸缩货叉

网友:
加工中心是可以做的

网友:
考虑加工余量用厚板折弯,再机加工如何

网友:
还是拼接算了

网友:
不知你的需求是什么,要求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可以用厚料折弯 内外都留有加工余量

网友:
就机加工吧,加工费是比较高,不过比较焊接、拼接、折弯还是可靠的多,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胚料,比如相近的铝型材槽钢、方管之类的

网友:
最好是有图纸,没有图纸我是不会做下去的,打比方这玩意儿100也可以做,为什么花1000去做

网友:
学生党进来看看,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机加后变形怎么处理?

网友:
做分拆件吧 ,螺丝固定 然后点焊。机加工做的话价格太高了,而且工艺不合适容易造成变形。

网友:
如果数量允许可以做个翻砂模浇筑然后机加工。大批量的肯定是做冷挤压模具。

网友:
机加工就能保证?挖空那么多你以为不会变形?

网友:
铝合金的就找铝合金厂家做个模具,定做

网友:
要求不明确啊

网友:
这个机加工材料会变形比较大的。毕竟这么大的材料。建议能钣金还是钣金吧

网友:
领导一句话,工人累趴下!!

网友:
从楼主没提出什么要求来看,你们老大要求的是厚重、美观,成本不重要。整料挖有点扯,还是用厚板先加工内侧,焊接后再加工外侧。

网友:
先钣金(有余量),后机加呗

网友:
这个零件既然设计成这个样子,一般情况下是重要结构件,建议找合适的型材或者开个挤压模具,单边留10mm的加工余量,加工的时候分粗,半精和精加工,中间加至少两次低温时效,可以加工出来位置精度,形状精度和尺寸精度都不错的零件,并且力学性能也不错

网友:
一般精度的话,开个挤压模具+钻孔。精度太高,就要留余量,再机加工了。

网友:
没有成品图,别人很难理解你的要求

网友:
量大不大?要是大的话可采用挤压铝

网友(2017-10-11):
用方管铣出来,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我就说嘛,要么就得分件了,分成三个,用销定位,螺栓连接,那也够麻烦的。。。

我感觉装配做要好一点,这么长这么薄,怎么加工都容易变形

网友(2017-12-07):
量大开型材直接锯断再上加工中心,1800有点长

网友:
这种东西最好是做装配件,省成本

网友:
网上看有差不多的型材,方管   槽钢,都有

网友(2018-11-23):
量大可以做冲压模具,一次成型并冲切各孔

网友:
如果冲床吨位小也可以分两步加工,先成U槽再冲孔。不过铝合金应该一次可以成型,孔可以做成阶梯冲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做铸件毛坯,然后在加工

网友:
拆吧,加几个定位销,沉孔,就好了

网友:
先用厚点的板材折弯(留有加工余量),再上数控铣床加工,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