渦旋六角孔線性陣列

楼主(2017-09-11):
(图片)

网友:
楼主越来越溜了,这么有难度的矩阵都能搞出来

网友:
楼主玩的挺溜

网友:
教教方法,楼主

网友:
这整列6

楼主:
幾個概念

网友:
学习下,没看懂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幾個概念

六角形的中心点,按这个草图会有两个解(如果圈数更多会有更多的解),这个有办法规辟掉吗?不然,重建有可能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角形的中心点,按这个草图会有两个解(如果圈数更多会有更多的解),这个有办法规辟掉吗?不然,重建有 ...

再個如附图,
s大分析正確,蝸旋陣列若是超過一圈,用"角度"或是"弧長"作間距控制皆會出錯的.

楼主:
小小提示!

既然用"角度"或是"弧長"作間距控制皆會出錯,那就來個"半徑控制"總行吧!

网友B:
支持梁大

网友(点评):
程大看了提示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提示!

既然用"角度"或是"弧長"作間距控制皆會出錯,那就來個"半徑控制"總行吧!

那么,如何控制半径的呢?
亦或是你画的涡状线(控制六角形中心点位置),其极轴与角度的变化,正好与阵列的构造线的长度增量及角度增量重合?

我以前做过同样的,就是没画涡状线,直接让极轴与半径变化,然后通过一个类三角的构建线来管控六角形半径的增大,是个假的“随形阵列”。

网友C:
上教程就更完美

楼主:
如图依半徑作間距控制,

另A涡状线控制六角大小,有興趣想想是否可以不用涡状线尚有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梁大

没有,以前做过,在随型阵列上,还是梁大厉害呀

网友(点评):
建議試試了!有問題在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依半徑作間距控制,

另A涡状线控制六角大小,有興趣想想是否可以不用涡状线尚有其他方式?

图中无涡状线,而心中有“涡”

网友:
楼主越来越溜了,这么有难度的矩阵都能搞出来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教程就更完美

http://www.mfcad.com/solidworks/227/33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