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断电自锁和上电运转过程中可以位置保持的电机或机构

楼主(2017-09-11):
设计一个机构:大概是电机通过一个同步带机构或者齿轮传动机构带动立式负载旋转。即要求突然断电之后设备可以立即停止旋转(自由转台下设备会由于重力作用继续转动),又要求电机上电转动过程中转到任意位置保持,这个功能是靠选择具备这两种功能的电机实现,还是要靠一套机械结构实现? 希望大家多指教!

我看到有些电机是带断电刹车功能的,那这种电机可以实现带电位置保持功能吗?

网友:
伺服电机带抱闸,断电抱死,通电松开

网友:
机构上加个抱闸就好了啊

网友:
机构上做刹车,不如伺服电机上面做刹车的精度高啊

网友:
选个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
电机刹车性能要求很高

网友:
1.选带抱闸的电机
2.选带抱闸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