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涡卷弹簧外固定,衬片固定具体怎么弄?

楼主(2017-09-11):
平面涡卷弹簧外固定,衬片固定具体是怎么弄的?,盒体里面的涡卷弹簧如何取出来呢?大神,大神求助!

网友:
平面涡卷弹簧,又名发条弹簧,其一端固定而另一端作用有扭矩;在扭矩作用下弹簧材料产生弯曲弹性变形,使弹簧在平面内产生扭转,其变形角的大小与扭矩成正比。

网友A:
内圈锁紧,外圈旋转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锁紧,外圈旋转压紧

大神能否具体说一下如何从盒体中取出发条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