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7-09-11):
右端是电机带动粉料往右边运动,请问下,料一直会从填料里漏出来,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可以不漏

网友A:
有没有全面一点的照片?

网友B:
楼主已经想到了机械密封,不如就试试吧

网友C:
密封圈密封方式了

网友D:
换个机封

网友E:
密封槽+密封圈。

网友:
机械密封试试

网友:
挑选密封圈

网友F:
哪里漏就堵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料?

是的

网友(点评):
那如果采用机械密封地话能承受“干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全面一点的照片?

就这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想到了机械密封,不如就试试吧

不是的,中心是轴,里面有个腔是放盘根的,然后用压盖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圈密封方式了

具体一点,目前是用盘根(四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机封

不是用机封的,而是用填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槽+密封圈。

不是有密封圈,是用压盖螺栓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漏就堵哪里!

就是粉料从压盖的轴里面慢慢移出来,有没办法可以杜绝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用机械密封,看下用点其它的方法,不让料漏了

网友:
饲料包装秤上面螺旋进料器曾经用过毛毡垫片两层中间又加了个油封 不知知道油封这样合不合理  但是不漏料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8-06-21):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