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阳极氧化是白色阳极氧化染色得到的吗?

楼主(2017-09-11):
各位大神,问题如题。以前看手机测评节目,主持人说阳极氧化颜色越深越容易脱落,说的是iphone5,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正常的硫酸阳极氧化膜都是无色透明的,不是白色的,所有的外观阳极颜色都是靠染料沉积到阳极膜的孔里得到颜色的。

至于所谓颜色越深越容易掉色是错误的说法,iPhone 5当时所谓的掉色实际上是苹果设计的时候采用的边缘锐角没有过渡R角,导致锐角边缘阳极膜在磕碰时容易崩口(阳极膜硬度在350HV左右,属于比较脆的)

为什么黑色容易掉,因为底材铝合金是银色的,黑和银对比强力啊,所以更容易明显,而且我们通常在做黑色阳极的时候膜厚会控制的厚一点(为了染色方便)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掉色,实际是设计和工艺硬伤没有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教训

网友(点评):
感谢!!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点评):
讲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硫酸阳极氧化膜都是无色透明的,不是白色的,所有的外观阳极颜色都是靠染料沉积到阳极膜的孔里得到颜 ...

网友B:
我只知道氧化过后都是本色的,颜色是后期用染料染色的,为什么可以染色,和氧化膜有关

网友(2017-10-16):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硫酸阳极氧化膜都是无色透明的,不是白色的,所有的外观阳极颜色都是靠染料沉积到阳极膜的孔里得到颜 ...

大师加个微信 有问题请教15922110502

网友:
学习  新手来了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氧化过后都是本色的,颜色是后期用染料染色的,为什么可以染色,和氧化膜有关

氧化膜有微缝

网友(2018-12-28):
氧化分原色氧化、硬质氧化,平常电子类、日用类的基本都是原色氧化,就是基本不改变铝本来原色,什么原因,因为氧化膜很薄,另外一种硬质氧化,就是一些特殊设备上的氧化,我所知道的是半导体设备,很多都是硬质氧化(草酸、混合酸),能做到灰色至黑色,没有任何染色工艺,纯粹就是氧化膜,只是厚度比原色氧化高多了,这种成本很高,所以除非附加值很高,否则不会这么干,以上都是实际经验,不是百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