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水罐体内部的水,有没有快速又节约蒸汽的方法

楼主(2017-09-11):
如题

楼主:
现在的方法都是蒸汽直接通入罐体给水加热,我想的是给蒸汽管道做成盘管式的,这样会节约蒸汽一点,但是怕效率低了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抛砖引玉

网友:
没接触过,就是感觉盘管式可能会是蒸汽变冷

楼主:
对啊就是让蒸汽和水充分接触啊

网友A:
板式换热器可以么

网友(点评):
板式换热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点评):
效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式换热器可以么

板换太大了,适合蒸汽加热水吗?能有效节约蒸汽?不是换热器都是流动的介质吗

网友B:
换成电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电热的

不现实,一天要用很多水

网友C:
板式换热器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波纹形状的金属片叠装而成的一种新型高效换热器。各种板片之间形成薄矩形通道,通过板片进行热量交换。板式换热器是液-液、液-汽进行热交换的理想设备。它具有换热效率高、热损失小、结构紧凑轻巧、占地面积小、安装清洗方便、应用广泛、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在相同压力损失情况下,其传热系数比列管式换热器高3-5倍,占地面积为管式换热器的三分之一,热回收率可高达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式换热器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波纹形状的金属片叠装而成的一种新型高效换热器。各种板片之间形成薄矩形通道 ...

综合考虑还是直接将蒸汽通入水中更加节约蒸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换太大了,适合蒸汽加热水吗?能有效节约蒸汽?不是换热器都是流动的介质吗

有啊,我们饮料就是用换热器加热原料的,阿法拉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我们饮料就是用换热器加热原料的,阿法拉伐

哦哦原来如此

网友A:
分为直接和间接吧,直接:把蒸汽直接通入水中管子上分布小孔向下,间接:1.板式换热器  2.做铜盘管两头直通收集冷凝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为直接和间接吧,直接:把蒸汽直接通入水中管子上分布小孔向下,间接:1.板式换热器  2.做铜盘管两头直通 ...

嗯嗯感觉直接利用率大点,如果间接的话水蒸气变成冷凝水还是会有大量的热,还不如等他直接在水里面,这样是比较节约蒸汽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觉直接利用率大点,如果间接的话水蒸气变成冷凝水还是会有大量的热,还不如等他直接在水里面,这样 ...

建议用铜盘管,比如蒸汽先把水加热到30度,然后30度的水又可以加热冷水,直接通的话蒸汽耗用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铜盘管,比如蒸汽先把水加热到30度,然后30度的水又可以加热冷水,直接通的话蒸汽耗用量太大

铜盘管内部的水蒸气是不是也变成冷凝水了啊,冷凝水还有一部分潜热,没有被水利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盘管内部的水蒸气是不是也变成冷凝水了啊,冷凝水还有一部分潜热,没有被水利用啊

如果你是整箱水就用直接的办法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方法都是蒸汽直接通入罐体给水加热,我想的是给蒸汽管道做成盘管式的,这样会节约蒸汽一点,但是怕效 ...

罐体是密封的吗?水加热到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罐体是密封的吗?水加热到几度?

不密封6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密封60度

哦,难怪你说要提高效率了。大概率是还有好多气体从上面跑出去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难怪你说要提高效率了。大概率是还有好多气体从上面跑出去了?对吗

是的,虽然速度快,但是浪费

网友:
这就明确了,你先选用合适的热交换器直接放入水中,开口套一串消音器,多余的蒸汽和冷凝水再分散直接排入水箱底部区域,利用率就可达到100%了

网友:
我就问你,是直接倒入热水热的快还是扔进个热水袋热的快?效率高就是节省,水罐有保温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考虑还是直接将蒸汽通入水中更加节约蒸汽一点

同意你的想法

网友E(2018-01-06):
这个问题有点矛盾,要快需要增加大换热面积,增加蒸汽耗量。多快需要经过热力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矛盾,要快需要增加大换热面积,增加蒸汽耗量。多快需要经过热力计算。

可以简述计算方法吗

网友F(2019-08-01):
你的蒸汽哪里来?水要加热到几度?用换热器的话,你蒸汽降温后,还是回去继续加热,用换热器效率已经很高了。还有就是直接加热,蒸汽通过管道,管道上开孔,水雾化喷进去,然后一起变成冷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蒸汽哪里来?水要加热到几度?用换热器的话,你蒸汽降温后,还是回去继续加热,用换热器效率已经很高了 ...

蒸汽锅炉来,水加热到60度左右,蒸汽降温后直接到罐子里可以用,无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汽锅炉来,水加热到60度左右,蒸汽降温后直接到罐子里可以用,无影响

那就水喷到蒸汽里。锅炉上有一种设备叫减温器,就是水直接喷到蒸汽里。你这温度低压力低,做起来很简单。你可以找找看,能做的厂家很多的。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