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配流盘烧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7-09-11):
来交流讨论一下

网友:
贴个图看看烧的情况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吸油过滤器,看看有没有吸空现象。

网友:
1.有一个可能是油太脏,
2.还有是运行时间长,里面的零件都有了间隙,磨损大了。
话说坏也是那个铜头先坏才对。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做过一个泵,也有配流盘被烧掉。后来发现是导流槽没有做好,接触瞬间产生干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