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合成与分解,怎么作图?

楼主(2017-09-11):
最近设计中有一个连杆结构,如图中所示,电机带动短臂顺时针旋转,短臂再带动长臂运动。已知该位置需要对长臂施加的力的大小和方向,求解电机在短臂和长臂连接处需要施加的力的大小?其实最终我是要求解电机的所需扭矩。
.jpg

网友A:
T=FR 乘以个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R 乘以个函数 ?

F=?

网友:
做个受力分析

网友:
在任意位置整出一个直角坐标系来,已知力和未知力在坐标系两个轴上的投影代数和为零。
平面汇交力系,very  easy。
为了方便呢,坐标系的原点就选在力的作用点位置了。坐标系的一个轴,就选未知力的方向。
其实选已知力的方向也是一样的

网友B:
这年头,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都忘记了,还谈啥中国梦?哎。
我知道不是你不会,是因为时间久了。那你有没有经常拿出书来翻翻?不会的时候翻翻,是不是能加深理解?
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工作之后用到了,再看到它,理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有种相见恨晚恍若隔世似曾相识的感觉。

网友C:
三维直接分析啊,干嘛还要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都忘记了,还谈啥中国梦?哎。
我知道不是你不会,是因为时间久了。那你有没 ...

多谢指点,惭愧惭愧。还是看了书的,用平行四边形法则直接作图解决了不少其余部位的计算,这个部位感觉大概是用直角三角形作图,只是不太确定,又涉及到电机减速机的确定,作用力臂很长,怕搞错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下明白了,对这种投影到坐标系的方法理解完全了,蛮简单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维直接分析啊,干嘛还要手算?

是直接作图分析的,只是这个部位没有另外一个分力的方向,用平行四边形没法确定,结合投影法,已经明白了,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用到力的合成分解,真的是忘光了,哈哈😄

网友D:
这个简单,F×力臂就是力矩,你不用算用多少力,直接算力矩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F×力臂就是力矩,你不用算用多少力,直接算力矩还简单。

怎么算,不知道力的大小,如何计算力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算,不知道力的大小,如何计算力矩?

已知所需300N的力,对吧?过电机轴心做跟300N力方向的垂直距离,求300N×垂直距离,这就是输出力矩。就怎么简单的。

网友:
都丢掉了 要捡起来

网友:
300N*0.1/2=15N/M

网友:
学校刚交,想不到工程力学这么牛

网友:
理论力学和机械原理能找到答案吧,虽然我已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机械设计吧,刚参加工作没有觉得学校学的能用上多少,都说要工作中积累经验,做到后面越来越发现学校学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有时候甚至觉得本科学的东西都不够用。
有点后悔有些科目当时学的半懂不懂的,现在真用起来还要去钻研,可是已经没有老师了,有时候学的是对是错也没个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知所需300N的力,对吧?过电机轴心做跟300N力方向的垂直距离,求300N×垂直距离,这就是输出力矩。就怎 ...

整个旋转过程中,电机所需最小扭矩为300N*50mm,在短臂和长臂垂直的位置,其余位置电机所需扭矩必然大于300N*50mm。
按你的方法计算电机扭矩必然小于300N*50mm,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假设将楼主的题抽象成一个理论力学的题:
一个轮子带动一个连杆转动,如楼主的图。连杆的另一端连接有一个绕定轴转动的弹簧。
在某时刻对轮子施加一扭矩使轮子和连杆处于静态平衡(即没有运动)。弹簧的力显示为300牛。问扭矩多大?
我画了两个图:
左图为A,右图为B。蓝色的代表轮子。白色的代表力和连杆。红色中心线代表一个直角坐标系。
图中角度为a 为连杆和切线的夹角。
你们认为是A图正确,还是B图正确。轮子受到的切向力到底是多少呢?

杆肯定是二力杆。轮子也肯定产生一个切向力一个向心方向的力。或者说向心方向的力是约束力。所以我认为B图对。
切向力为300*cos a
其实A图也没有错。但是向心力的分力加上切向力的分力之和等于300.但是向心力未知。所以不好求解。
楼主最终是怎么求的?
@面壁深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想想,到底电机扭矩必然小于300N*50mm还是必然大于300N*50mm?如果90°的时候如果需要的扭矩 ...

这么理解的话,我想的全反了,90°扭力刚好300,而180°只要有扭力就能动起来,这是什么道理?我一直以为180°是死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将楼主的题抽象成一个理论力学的题:
一个轮子带动一个连杆转动,如楼主的图。连杆的另一端连接有一个 ...

我最后是按你图a里,切向力在300方向的分力能抵消300计算,按楼上的朋友说,和你的思路,貌似我完全想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后是按你图a里,切向力在300方向的分力能抵消300计算,按楼上的朋友说,和你的思路,貌似我完全想反 ...

如果轮子是主动的话,这个是前提
事实就是这样的啊:当a=90时,轮子只要很小的力就能驱动连杆。当a=0度时,切向力等于300
轮子是主动不存在死点。连杆是主动才存在死点。

楼主:
这个是整体机构,圈圈位置是固定转动点,M是电机。电机转动,通过X型结构,最终推动整个平台上升下降,本来是用气缸推动的,类似于

现在为了好控制,改为电机控制。
下图是我最新作的受力分析,承重加运动部分自重140KG。
最后电机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其他部分再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一通谈论下来,严重怀疑自己读过大学

楼主:
我电机选大了不少,明天还要回去从新计算一遍。
我直接按提升140KG一定高度直接计算功率,和用这个受力分析计算出的电机功率差别很大,还好上来问了一下,感谢大家了

网友:
我是受不了这样的一连串的受力分析的。对不对天知道。
提供两个方案:一、社区里面有个美国的机械设计教材,机构的受力分析是采用矩阵式,列矩阵,用软件解矩阵。
二、如果机构只有一个自由度,用虚位移原理,简单,可靠。
虚位移原理,可以翻翻理论力学教材,再结合社区力早些年的帖子。你会明白的。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D0%E9%B9%A6
很可惜,处士大侠的帖子没有图了。
自己悟吧。

网友(点评):
帖子还是很好的。过几天有时间了,我也开个贴,聊聊虚位移原理。我理解的也不是很好,复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选大了不少,明天还要回去从新计算一遍。
我直接按提升140KG一定高度直接计算功率,和用这个受力分 ...

你这个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选大了不少,明天还要回去从新计算一遍。
我直接按提升140KG一定高度直接计算功率,和用这个受力分 ...

你不会直接用电机带动吧?没有减速机?还有把那个几个放到方案里,长臂的力其实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个做个受力分析应该差不多可以了

楼主:
嗯,在运行过程中,力臂在变化,越上升,所需力在变小,所以不一定在直角位所需力矩为电机最大力矩,我用sw运算了一下,高度从305运行到515,以10为增加单位,得出240公斤为最大扭力。这样计算出来的电机扭矩比之前选的小了4倍,内心还是忐忑的。
按1.5秒提升这个高度算,所需功率为180W,可是按240公斤扭力使用180减速比电机换算所需功率仅为111W。
上班的电脑不能上网,等下班我把详细过程上传。

网友:
建议楼主:用力矩平衡方程就行了。没必要那么麻烦。T=fr  F就是你的连杆的力,r,你过电机中心向你的连杆的力做垂线!,然后两者的乘积就是你的电机需要的扭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维直接分析啊,干嘛还要手算?

三维怎么分析,用什么软件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维怎么分析,用什么软件啊 啊

没明白你的简图哪个是长臂哪个是短臂

网友D:
240公斤扭力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在运行过程中,力臂在变化,越上升,所需力在变小,所以不一定在直角位所需力矩为电机最大力矩,我用 ...

180减速比能不能达到1.5s的速度?没有匹配好,功率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在运行过程中,力臂在变化,越上升,所需力在变小,所以不一定在直角位所需力矩为电机最大力矩,我用 ...

还有你这个连杆带动,其实提升全过程都是变速的过程,这个可以分析一下。考虑一下加速度。启动时系统的惯量。适当加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0公斤扭力是什么意思?

第一张图里面,升高到365高度时,短臂与长臂连接处电机扭力所需240公斤。

楼主:
感觉机构也是有一种和谐之美的,我图中那个电机减速机相对机构来说太大了,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