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如何做动平衡,标注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7-09-11):
皮带轮如何做动平衡,在图纸上如何标注呢?标准是什么啊

网友A:
做动平衡需要使用专用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动平衡需要使用专用的设备

不我想问在图纸上如何标注出来

网友B:
标注跳动就行,具体参数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跳动是对几何尺寸的控制;动平衡是对质量分布的控制。虽有有联系,但区别也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跳动就行,具体参数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不用进行动平衡吗

网友C:
标注不平衡重不超过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不平衡重不超过多少g

一般是多少g阿

网友(点评):
看你要求,不是问我

网友:
看看这个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0aee3e0b4c2e3f57276318.html

网友:
根据设计需求,标注动平衡的精度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想问在图纸上如何标注出来

G1、G2.5、G6.3等等,每2.5倍一级,查查手册选你要的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想问在图纸上如何标注出来

直接标注出动平衡的精度等级

网友(2020-06-06):
根据使用要求吧。三角带轮G6.3到G16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