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受力分析

楼主(2017-09-11):
      我把模型简化为一个木棍,用一个竖直向上的力拉着木棍上滑,木棍重心在距离底端L1处,木棍从水平到竖直的这个状态中,想知道拉力F与木棍重力G的关系,假设木棍运动的每一处都处于平衡状态。我实际测量过,但测得有问题,总体成递减趋势,但中间某个状态会不会出现最大值F,想用理论验证一下,可是发现受理分析的不对,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随着木棍与地面水平夹角的变化,力F与重力G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网友:
F最大不是等于G吗

楼主:
我测的时候不是G,大概是G的一半

网友:
这种受力状况下木棍如何处于平衡状态(水平方向)?

网友:
你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A:
木棍始终处于平衡状态,上端为a点,下端为b点。
其受力分析:共6个。
竖直方向:F,G,b点的向上支持力Rb,a点向下摩擦力Fa
水平方向:b点的向右摩擦力Fb,a点向右支持力Ra
列方程:
1.水平力平衡
2.竖直力平衡
3.对b点取力矩平衡
方程略
得出结果,见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棍始终处于平衡状态,上端为a点,下端为b点。
其受力分析:共6个。
竖直方向:F,G,b点的向上支持力Rb ...

水平方向能平衡?水平方向摩擦力与支撑力在一个方向你是如何平衡的?

网友(点评):
嗯,你说的对,所以这样力F竖直向上提,木棍不会贴着左侧壁向上走。除非F向左上方拉才行。

网友(点评):
如果F是一根柔性绳,a点会离开左侧墙。如果F是刚性的,F必会有向左的分力以平衡水平方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方向能平衡?水平方向摩擦力与支撑力在一个方向你是如何平衡的?

所以楼主的模型建错了

网友:
木棍上端不可能沿墙向上,除非额外加力把上端压在墙面上

上面一拉,木棍就转起来了,上端离开墙面了

网友:
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