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打沉头孔的尺寸问题

楼主(2017-09-12):
这几天要出套图纸,之前画三维图打孔的时候是直接按照solidworks的异形导向孔的标准打孔的,这些天对孔的时候发现solidworks默认的沉头孔是不带平垫和弹垫的,我算了下尺寸,空的外径和高度都要小些,但是修改的话只能一个一个改,有没有默认加上平垫弹垫的标准呀?

网友:
嗯,沉头一般不加平垫
修改,每次打都修改。一般情况下,下次打孔的时候,尺寸会记忆成上一次的。

网友:
可能只能用修改的办法。

网友:
1.如果你只是偶尔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是修改一下
2.如果你的工作中经常要用到这种孔,那么修改一下或者添加一种新的异型孔如图:

网友:
对啊,沉头一般不装平垫,弹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