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咬合时有干涉

楼主(2017-09-12):
        大齿轮模数5齿数140 ,小齿轮模数5齿数14     我用CAXA齿轮工具画出来的齿轮咬合时有干涉,主要可能是各种系数设置的不对。
        求哪位大神给画一个图,最好带有参数说明和两个齿轮中心距的说明

网友:
传动比1:10?这是什么设备,这么大的传动比?

网友:
直齿齿轮齿数小于17会发生根切现象,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这小齿轮齿数小于17了,要变位。

网友:
还是看一下基础的设计手册吧

楼主:
小齿轮变为20齿还是有干涉,

楼主:
变位系数说明的不会呀,求那个大神直接给个参数吧

网友:
你这传动比太大了,会造成小齿轮比大齿轮损坏的快的多,这种大传动比的最好搞成二级或者三级齿轮传动,并且小齿轮齿数低于17要变位,计算过程参照手册

网友:
给楼主做参考。
m=5,压力角20°,直齿渐开线齿轮。
z1=14,x1=0.512;Z2=140,x2=0;中心距=387.5;
齿顶圆 da1=85,da2=709.88
齿根圆 df1=62.6,df2=687.5
公法线及偏差 小轮W3=39.63-0.07-0.14;大轮W16=238.59-0.07-0.15
小轮渐开线起始圆66.44;大轮渐开线起始圆694.7
GB/T10095    7级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