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09-12):
请问一下,链轮连接的那部分,是阶梯是什么意思,请告知,小第不胜感激。
是不是锁紧螺母呢,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应是链轮毂短了,垫个垫圈环补正位置(上面的pin是防其空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是链轮毂短了,垫个垫圈环补正位置(上面的pin是防其空转吧)

你说的,不太明白,链轮轴的中心位置是用键连接的,外面是看不到的,而我问阶梯,有点像是锁紧螺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太明白,链轮轴的中心位置是用键连接的,外面是看不到的,而我问阶梯,有点像是锁紧螺母

我想你指的是这个吧(红箭头所指)?那不是锁紧螺母而是个垫圈或是位置止环(因为有可能轴径=链轮轴孔),键的长度没超出轮毂的端面,键槽就算长点也无妨

网友B:
轴环套(淘宝上有),是定位轴向尺寸的。你把轴转下看看,这个套是全剖开的(两侧各有一个螺钉紧固),还是半剖开的(只有一侧有螺钉紧固)。

网友C:
说实话,图片看不太清,看着像止位块,如果转轴没有轴肩的话,加一个这样的东西防止轴向窜动,当然这个止位块上必须有止动螺钉。
也或者是轴肩位置不对导致链轮对不正,需要加这么一个垫块才能把上下链轮对正。
拆一下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指的是这个吧(红箭头所指)?那不是锁紧螺母而是个垫圈或是位置止环(因为有可能轴径=链轮轴孔),键 ...

谢谢,位置止环是怎么固定的,现在链轮轴与链轮孔是属于键链接,那么,位置止环是不是为了防止轴向移动,还有没有该位置止环的设计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图片看不太清,看着像止位块,如果转轴没有轴肩的话,加一个这样的东西防止轴向窜动,当然这个止位 ...

不能拆的,还你有问的问题,是没有轴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环套(淘宝上有),是定位轴向尺寸的。你把轴转下看看,这个套是全剖开的(两侧各有一个螺钉紧固),还是 ...

请问一下,那个链轮轴与轴承座的位置,需要轴肩定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位置止环是怎么固定的,现在链轮轴与链轮孔是属于键链接,那么,位置止环是不是为了防止轴向移动, ...

位置止环就是为了防止链轮轴向移动(代替轴肩的限位功能),因为有很多使用连座轴承的轴都使用"冷轧光面园棒",可以省下车床加工,也因此没轴肩(轴径=链轮孔径=连座轴承内径,一个尺寸通到底。
止环作用在于固定链轮轴向位置,外径合适的厚园垫圈(内孔径=轴径),从1/2厚度园周上钻一径向销孔(定位后配合轴一起钻),装配后打入锥度销或弹簧销入到轴上就能定位並止转,並形成轴肩面让链轮毂端面贴靠。

网友:
那个是顶丝孔,留台阶是为了顶丝孔好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轴环套(淘宝上有),是定位轴向尺寸的。你把轴转下看看,这个套是全剖开的(两侧各有一个螺钉紧固),还是 ...

这个例从图上看来是不能对半分开的,不是轴环套(雖然轴环套限位功能相同,安装较容易,但也有松动移位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止环就是为了防止链轮轴向移动(代替轴肩的限位功能),因为有很多使用连座轴承的轴都使用"冷轧光面园 ...

谢谢,从实际的情况出发,链轮轴的轴承座是有轴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从图上看来是不能对半分开的,不是轴环套(雖然轴环套限位功能相同,安装较容易,但也有松动移位的 ...

是的,是半开式的,用螺栓锁紧

网友D:
有什么作用要结合链轮的另外一面来分析,无非定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作用要结合链轮的另外一面来分析,无非定位锁紧。

另一边也是

网友(点评):
如果有旋转用的孔,就肯定是螺母。还应该有锁紧的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