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距离运动的剪叉机构

楼主(2017-09-12):
各位大侠,遇到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目前在做一个设备,龙门架的形式搭建了一个三轴,但Z轴方向(也就是竖直方向)需要运动3.2米左右,负重几乎可以不计,无速度要求,目前考虑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z轴直接采用两个直径50mm,长4米的双轴,每个轴上都铣齿,然后齿轮驱动两根轴上下运动。领导说这两根轴第一没法加工,第二长度太长,轴向形变很严重;

       第二种: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改进,将两根轴缩短一半,另一般行程靠电推杆来实现,不知道是否可行?

       第三种:整个行程都采用剪叉机构来实现,但剪叉机构的稳定性很差,不得不加导向轴,那么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那么长的导向轴形变会比较严重,不知道各位大侠 有没做个类似的机构,还望指导指导。(电脑不能截图,没法上传图片,理解下,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再沟通,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9-12 13:53):
是我疏忽了,z轴方向上的运动要能够回收上去,不然XY方向运动时z轴轨道会干涉,主要是为了避开工件。

网友A:
自制导向轮,用型钢做导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制导向轮,用型钢做导轨。。。。

型钢可以保证那么长的精度吗

网友C:
所有的电脑键盘都有截屏键啊,难道被公司给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钢可以保证那么长的精度吗

精度高就靠加工和安装保证,如果只是要求没有明显晃动就无所谓了

网友:
再次细看了你的题目,我首先想到的是同步带,而不是你列举的任何一种。当然,你一直没截图,或许有其他因素不能同步带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z轴需要回收上去。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同步带中间在无法使用张紧轮的情况下,5.6米的跨距是不是靠两端是无论如何都没法张紧的?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是机构要缩回去的

网友D:
支线模组有没有考虑。为防止晃动,增加两根X向光轴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线模组有没有考虑。为防止晃动,增加两根X向光轴定位

直线模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没表述清楚,z轴的轨道是需要回收上去的。

网友:
直线导轨,接起来。滑块固定,导轨移动。齿轮定轴转动,齿条上下运动。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下那么长的导轨怎么接起来不会发生很大的轴向形变呢?谢谢了

网友(点评):
接起来的问题,要找上银等厂家问问,首先看样本就能明白了。强度问题,是自己设计的,加快厚点的底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电脑键盘都有截屏键啊,难道被公司给抠掉了?

公司电脑键盘就只有wasd四个键(主要是有安保系统)

网友:
菜鸟来学习

网友(点评):
好看,没卵用,实用性太差,只能存在于图纸上

网友:
可以用软轴吗,比如钢缆。然后再加四个导向轴。不过你这3.2的行程在加3米多的导向轴总共都6、7米了有这么高的屋顶吗?随便说说混点分哈哈

网友:
负重几乎可以不计,无速度要求

网友:
这种结构用模组也会有变形量,而且上端的话变形量会很大,建议参考机床结构。

网友:
铝型材+导轨+同步带或者齿条驱动,可以吗?

网友:
zip chain可能适合你的要求,但可能行程不够(目前只能达到2m)。另外可用升降台的交叉结构,反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