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受力和选择轴承

楼主(2017-09-12):
        一个直径900mm  转动惯量67.5 kg.㎡的圆盘,最高转速2400rpm,仅受最大150Nm的扭矩,两端轴承间距800~1200mm。如何分析受力和选择轴承?分析受力时,除了圆盘的重力外,是否考虑圆盘因装配偏心引起的离心力(如何定量分析)

网友:
轴承选择

网友:
画个简图更好,只要转盘的重心在中心,装配怎么会引起偏心呢?

网友:
一般圆盘安装时都要进行动平衡的,这一块可以不用考虑,主要是有惯性力加上圆盘自身重力 求 轴承反力。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视频可以看吗

网友:
哪里还有这样的视频

网友:
很好的视频啊